[点读笔/故事机应用] 如何使用中颖单片机SH79F083A的ADC进行电池电压监测?

楼主(2025-09-15):
如何使用中颖单片机SH79F083A的ADC进行电池电压监测?

网友A:
使用中颖 SH79F083A 的 ADC 监测电池电压:先配置 ADC 通道(如选 P1.0),设置参考电压(如内部 2.5V),电池电压经分压后接入 ADC 引脚。初始化 ADC,启动转换,读取结果,按分压比和 ADC 精度换算实际电压,循环检测实现实时监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