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应用] 除了电池监测,中颖单片机SH79F083A的ADC还可用于哪些场景?

楼主(2025-09-17):
除了电池监测,中颖单片机SH79F083A的ADC还可用于哪些场景?

网友A(2025-10-30):
中颖 SH79F083A 的 ADC 除电池监测外,还可用于温度采集(配合热敏电阻)、光照强度检测(接光敏元件)、压力 / 湿度传感(连对应传感器)、按键模拟(通过分压电路)、电机电流监测(配采样电阻)等场景,通过将各类模拟信号转为数字量实现多样化感知与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