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应用] 如何检测电流互感器的极性是否接反?

楼主(2025-09-18):
如何检测电流互感器的极性是否接反?

网友A(2025-10-30):
如何检测电流互感器的极性是否接反?用100字说明
检测电流互感器极性可通过两种常用方法:一是直流法,用电池触碰一次侧,观察二次侧万用表指针偏转方向,与标识一致则极性正确;二是对比法,将同相的互感器与已知正确的并联,测二次侧电流,差值极小则极性无误。操作时需断电,确保接线安全,避免短路。

网友B:
检测电流互感器极性接反,核心用 “直流法” 或 “仪表法”:
直流法:电池正接一次侧 “・” 端,负接另一端,二次侧接直流毫伏表,合闸瞬间表针正偏为极性正确,反偏则接反。
仪表法:用钳形表测二次电流与一次电流相位,或通过电能表反转判断(计量时反接会导致电表倒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