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应用] 中颖MCU的MACP模块的中断向量地址是多少?

楼主(2025-09-20):
中颖MCU的MACP模块的中断向量地址是多少?

网友A(2025-10-20):
中颖 MCU 的 MACP 模块中断向量地址因具体型号而异,需参考对应芯片的数据手册。例如部分型号中,MACP 中断向量可能位于 0x0030 等地址,不同系列或型号地址可能不同,需以该型号官方手册的中断向量表为准,手册中会明确各模块中断的具体地址。

网友B:
MACP模块的中断向量地址是固定的

网友C:
中颖 MCU 的 MACP 模块中断向量地址因具体型号而异,无统一值。需参考对应型号的数据手册,在 “中断向量表” 章节查找。例如,部分型号中 MACP 中断可能位于 0x003C 或其他地址,手册会明确标注各模块中断向量的偏移量及绝对地址,需以具体型号手册为准。

网友D:
关键说明
不同系列(如 8 位 SH79F、32 位 SH32F)的中断向量表布局不同,MACP 中断地址差异较大。
需查阅对应型号的数据手册,在 “中断向量表” 章节查找 “MACP Interrupt” 对应的地址。
例如部分 32 位型号中,MACP 中断地址可能为 0x00000120(仅为示例,以手册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