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应用] 中颖MCU的MACP模块中断向量地址与其他模块的中断向量地址冲突怎么办?

楼主(2025-09-21):
中颖MCU的MACP模块中断向量地址与其他模块的中断向量地址冲突怎么办?

网友A:
当中颖 MCU 的 MACP 模块与其他模块中断向量地址冲突时,可通过以下方式解决:1. 查阅手册确认是否为地址分配错误;2. 若硬件固定冲突,可在中断服务程序中通过查询模块标志位区分中断源,按优先级处理;3. 部分型号支持中断向量重映射,可重新配置映射地址避免冲突。

网友B(2025-10-22):
确保重要的中断不被低优先级中断覆盖。

网友C:
如果修改中断向量表不可行,可以考虑重新设计程序逻辑

网友D:
中颖 MCU 若 MACP 模块与其他模块中断向量地址冲突,可按以下方式解决:1. 查看手册确认是否支持向量重映射,若支持,通过配置寄存器将冲突向量映射到空闲地址;2. 若无重映射功能,可在共享向量中编写分发函数,根据中断标志位判断来源,跳转至对应处理程序,避免冲突。

网友E:
中颖 MCU 中断向量地址由硬件固定,通常不会冲突。若出现冲突,多为配置错误:先核对手册确认各模块中断地址唯一性;检查中断使能寄存器,确保未误开无关模块中断;通过优先级寄存器设置 MACP 与其他模块的中断优先级,高优先级优先响应,避免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