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无感模式下的双模型无刷直流电动机控制器是如何实现换相的?

楼主(2025-09-26):
无感模式下的双模型无刷直流电动机控制器是如何实现换相的?

网友A:
通常在PWM调制信号开通状态结束时刻对端电压进行采样

网友B:
通过单片机内置的ADC模块或其他模数转换电路,将采集到的模拟电压信号转换为数字量。然后运用特定的算法来判断反电动势是否经过零点

网友C:
三相无刷直流电机有六个不同的换相状态,对应着不同的通电相序组合

网友D:
根据检测到的各相反电动势过零点的先后顺序,可以确定当前转子的位置区间,进而推导出下一个应该导通的功率管组合,即换相后的通电模式

网友E:
由于实际电机存在制造工艺差异、负载变化等因素,可能导致反电动势过零点分布不均匀

网友F:
为了避免超前换相或滞后换相带来的转矩波动等问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设置合理的延迟时间

网友G:
一般来说,较高的PWM频率有助于减小电流纹波,但会增加开关损耗;而较低的频率则相反。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和电机特性来选择合适的PWM频率

网友H:
从单片机输出的弱电信号无法直接驱动电机绕组,因此需要经过功率放大电路进行处理

网友I:
在一些对电流精度要求较高的应用中,还可以引入电流闭环控制

网友J:
在启动后的加速阶段,为了避免过大的冲击电流和转矩突变,通常会采用逐渐增加PWM占空比的方式,使电机平稳加速到目标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