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E0] APM32E030的EINT驱动(中断)

楼主(2025-09-06):
, GPIO, pi, IO,

查阅APM32E030的手册可知:E030的EINT可实现事件和中断两种,其中中断触发时,会置位对应的挂起位,同时产生中断请求,需要进入中断服务函数。

内核可通过WFI和WFE指令停止,其中WFI指令为使用中断唤醒。

E030的EINT中断与事件线映射,共有18条。

本次代码基于开发板:APM32E030R Micro-EVB
EINT使用IO:PA1(KEY2)
现象LED:LED1

EINT的中断代码配置如下:
void bsp_eint_init(void)
{
    GPIO_Config_T gpioConfig;
    EINT_Config_T eintConfig;

    RCM_EnableAHBPeriphClock(RCM_AHB_PERIPH_GPIOA);

    /* GPIO初始化 */
    GPIO_ConfigStructInit(&gpioConfig);
    gpioConfig.pin     = GPIO_PIN_1;
    gpioConfig.mode    = GPIO_MODE_IN;
    gpioConfig.outtype = GPIO_OUT_TYPE_PP;
    gpioConfig.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Config.pupd    = GPIO_PUPD_PU;
    GPIO_Config(GPIOA, &gpioConfig);

    /* EINT初始化 */
    EINT_ConfigStructInit(&eintConfig);
    eintConfig.line    = EINT_LINE1;
    eintConfig.mode    = EINT_MODE_INTERRUPT;
    eintConfig.trigger = EINT_TRIGGER_FALLING;
    eintConfig.lineCmd = ENABLE;
    EINT_Config(&eintConfig);

    NVIC_EnableIRQ(EINT0_1_IRQn);
    NVIC_SetPriority(EINT0_1_IRQn, 0);
}
void EINT0_1_IRQHandler(void)
{
    if (EINT_ReadIntFlag(EINT_LINE1) != RESET) {
        EINT_ClearIntFlag(EINT_LINE1);
    }
}
EINT的中断会产生中断请求,因此需要使能对应的中断,并编写对应的中断服务函数,在中断服务函数内部需清除挂起位。

测试代码如下:
void delay(void)
{
    volatile int n = 0xFFFFF;
    while (n--);
}
void gpio_init(void)
{
    GPIO_Config_T gpioConfig;

    RCM_EnableAHBPeriphClock(RCM_AHB_PERIPH_GPIOB);

    // GPIO初始化
    GPIO_ConfigStructInit(&gpioConfig);
    gpioConfig.pin     = GPIO_PIN_6;
    gpioConfig.mode    = GPIO_MODE_OUT;
    gpioConfig.outtype = GPIO_OUT_TYPE_PP;
    gpioConfig.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Config.pupd    = GPIO_PUPD_NO;
    GPIO_Config(GPIOB, &gpioConfig);
}
void goio_toggle(void)
{
    if (GPIO_ReadOutputBit(GPIOB, GPIO_PIN_6) == BIT_SET) {
        GPIO_ClearBit(GPIOB, GPIO_PIN_6);
    } else {
        GPIO_SetBit(GPIOB, GPIO_PIN_6);
    }
}
// 应用初始化
void app_init(void)
{
    gpio_init();
    bsp_eint_init();
    // 睡眠等待中断唤醒
    PMU_EnterSleepMode(PMU_SLEEPENTRY_WFI);
}
// 应用任务
void app_task(void)
{
    goio_toggle();
    delay();
}
EINT初始化后,使用PMU_EnterSleepMode(PMU_SLEEPENTRY_WFI);使内核进入睡眠模式,并等待中断唤醒。
注意:WFI为中断唤醒指令
当KEY2按下后,内核唤醒,LED持续翻转;

详细代码,请查看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