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应用] 无感模式下的双模型无刷直流电动机控制器的功率器件的开关速度如何影响电机的运行?

楼主(2025-09-27):
无感模式下的双模型无刷直流电动机控制器的功率器件的开关速度如何影响电机的运行?

网友A:
在无感模式下,开关速度对电机的控制精度和动态性能有较大影响

网友B(2025-11-18):
无感双模型无刷直流电机控制器中,功率器件开关速度影响显著:开关速度快可减少开关损耗,提升效率,且能快速响应换相信号,降低换相延迟,降低转矩脉动;但过快易引发高 dv/dt 和电磁干扰,导致绕组电压尖峰,可能损坏器件或影响位置检测精度,需匹配电机参数平衡速度与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