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中颖电子电机开发套件的功率驱动模块最大输出电流是多少?

楼主(2025-09-28):
中颖电子电机开发套件的功率驱动模块最大输出电流是多少?

网友A(2025-11-10):
中颖电子电机开发套件有多种型号,不同型号的功率驱动模块最大输出电流不同。例如 MX1508 驱动模块,单路最大持续输出电流为 1.5A,最大峰值输出电流为 2.5A。但具体到其他型号开发套件,需参考相应的产品规格说明书。

网友B:
中颖电子不同电机开发套件功率驱动模块输出电流有差异。如适配 SH79F1611 的套件,可支持对应电机 30W - 2000W 功率、12V - 60V 电压等级。部分适配低压马达的套件,驱动模块最大持续输出电流 1.4A,峰值可达 3A;还有部分模块驱动能力达 + 1.2A/-1.4A,适配不同电机控制场景。

网友C:
中颖电子电机开发套件的功率驱动模块最大输出电流因型号而异。例如针对中小功率电机的套件,常见最大输出电流为 5A-10A;适配大功率场景的套件可达 20A 以上,具体需参考对应套件手册。该参数适配家电、工业驱动等不同功率电机调试需求,保障开发时的电流测试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