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E0] APM32E030的IIC驱动(模拟)

楼主(2025-09-06):
APM32E030支持I2C通信,但本次我们使用GPIO模拟实现I2C与EEPROM进行通讯;

本次代码基于开发板:APM32E030R Micro-EVB
IO:SCL->PB6,SDA->PB7

模拟I2C驱动代码如下:
/* IO操作 */
#define IIC_SCL(x)        do{ x ? \
                              GPIO_SetBit(GPIOB, GPIO_PIN_6) : \
                              GPIO_ClearBit(GPIOB, GPIO_PIN_6); \
                          }while(0)       /* SCL */

#define IIC_SDA(x)        do{ x ? \
                              GPIO_SetBit(GPIOB, GPIO_PIN_7) : \
                              GPIO_ClearBit(GPIOB, GPIO_PIN_7); \
                          }while(0)       /* SDA */

#define IIC_READ_SDA     GPIO_ReadInputBit(GPIOB, GPIO_PIN_7) /* 读取SDA */
/**
* @brief       初始化IIC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iic_init(void)
{
    GPIO_Config_T gpioConfig;

    RCM_EnableAHBPeriphClock(RCM_AHB_PERIPH_GPIOB);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RCM_APB2_PERIPH_SYSCFG);

    /*
     * SCL -> PB6
     * SDA -> PB7
     */
    GPIO_ConfigStructInit(&gpioConfig);
    gpioConfig.pin     = GPIO_PIN_6;
    gpioConfig.mode    = GPIO_MODE_OUT;
    gpioConfig.outtype = GPIO_OUT_TYPE_PP;
    gpioConfig.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Config.pupd    = GPIO_PUPD_NO;
    GPIO_Config(GPIOB, &gpioConfig);

    gpioConfig.outtype = GPIO_OUT_TYPE_OD;
    gpioConfig.pin     = GPIO_PIN_7;
    GPIO_Config(GPIOB, &gpioConfig);

    iic_stop();     /* 停止总线上所有设备 */
}
static void delay_us(uint32_t delay)
{
    uint32_t us = 10 * delay;

    while (--us);
}
/**
* @brief       IIC延时函数,用于控制IIC读写速度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iic_delay(void)
{
    delay_us(2);    /* 2us的延时, 读写速度在250Khz以内 */
}
/**
* @brief       产生IIC起始信号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iic_start(void)
{
    IIC_SDA(1);
    IIC_SCL(1);
    iic_delay();
    IIC_SDA(0);     /* START信号: 当SCL为高时, SDA从高变成低, 表示起始信号 */
    iic_delay();
    IIC_SCL(0);     /* 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
    iic_delay();
}
/**
* @brief       产生IIC停止信号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iic_stop(void)
{
    IIC_SDA(0);     /* STOP信号: 当SCL为高时, SDA从低变成高, 表示停止信号 */
    iic_delay();
    IIC_SCL(1);
    iic_delay();
    IIC_SDA(1);     /* 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
    iic_delay();
}
/**
* @brief       等待应答信号到来
* @param       无
* @retval      1,接收应答失败
*              0,接收应答成功
*/
uint8_t iic_wait_ack(void)
{
    uint8_t waittime = 0;
    uint8_t rack = 0;

    IIC_SDA(1);     /* 主机释放SDA线(此时外部器件可以拉低SDA线) */
    iic_delay();
    IIC_SCL(1);     /* SCL=1, 此时从机可以返回ACK */
    iic_delay();

    while (IIC_READ_SDA)    /* 等待应答 */
    {
        waittime++;

        if (waittime > 250)
        {
            iic_stop();
            rack = 1;
            break;
        }
    }

    IIC_SCL(0);     /* SCL=0, 结束ACK检查 */
    iic_delay();
    return rack;
}
/**
* @brief       产生ACK应答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iic_ack(void)
{
    IIC_SDA(0);     /* SCL 0 -> 1  时 SDA = 0,表示应答 */
    iic_delay();
    IIC_SCL(1);     /* 产生一个时钟 */
    iic_delay();
    IIC_SCL(0);
    iic_delay();
    IIC_SDA(1);     /* 主机释放SDA线 */
    iic_delay();
}
/**
* @brief       不产生ACK应答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iic_nack(void)
{
    IIC_SDA(1);     /* SCL 0 -> 1  时 SDA = 1,表示不应答 */
    iic_delay();
    IIC_SCL(1);     /* 产生一个时钟 */
    iic_delay();
    IIC_SCL(0);
    iic_delay();
}
/**
* @brief       IIC发送一个字节
* @param       data: 要发送的数据
* @retval      无
*/
void iic_send_byte(uint8_t data)
{
    uint8_t t;

    for (t = 0; t < 8; t++)
    {
        IIC_SDA((data & 0x80) >> 7);    /* 高位先发送 */
        iic_delay();
        IIC_SCL(1);
        iic_delay();
        IIC_SCL(0);
        data <<= 1;     /* 左移1位,用于下一次发送 */
    }
    IIC_SDA(1);         /* 发送完成, 主机释放SDA线 */
}
/**
* @brief       IIC读取一个字节
* @param       ack:  ack=1时,发送ack; ack=0时,发送nack
* @retval      接收到的数据
*/
uint8_t iic_read_byte(uint8_t ack)
{
    uint8_t i, receive = 0;

    for (i = 0; i < 8; i++ )    /* 接收1个字节数据 */
    {
        receive <<= 1;  /* 高位先输出,所以先收到的数据位要左移 */
        IIC_SCL(1);
        iic_delay();

        if (IIC_READ_SDA)
        {
            receive++;
        }

        IIC_SCL(0);
        iic_delay();
    }

    if (!ack)
    {
        iic_nack();     /* 发送nACK */
    }
    else
    {
        iic_ack();      /* 发送ACK */
    }

    return receive;
}

EEPROM操作代码如下:
/* 最大容量 1KB */
#define AT24C08_MAX_CAPACITY        ((uint32_t)0x400)
/* 单页大小 */
#define AT24C08_PAGE_SIZE           ((uint8_t)16)
/* 设备地址 */
#define AT24C08_DEV_ADDR            ((uint8_t)0xA0)
/* 延时 */
static void bsp_delay(void)
{
    volatile uint32_t ms = 0x3FFF;  /* 2.5ms */
    while (--ms);
}
/* 写数据 */
uint16_t bsp_at24c08_simulate_write(uint16_t addr, uint8_t *buf, uint16_t size)
{
    uint16_t write_bytes = 0;
    uint8_t dev_addr = AT24C08_DEV_ADDR;    /* 设备地址 */
    uint8_t mem_addr = addr;                /* 存储地址 */
    uint16_t write_index = 0;
    uint8_t current_page_write_size = 0;    /* 当前页写大小 */

    /* 入参检查 */
    if ((addr >= AT24C08_MAX_CAPACITY) || (size == 0) || ((addr + size) > AT24C08_MAX_CAPACITY)) {
        return write_bytes;
    }

    do {
        /* 计算地址 */
        dev_addr = AT24C08_DEV_ADDR + (((addr / AT24C08_PAGE_SIZE) >> 4) << 1);
        mem_addr = (addr % AT24C08_PAGE_SIZE) + (((addr / AT24C08_PAGE_SIZE) & 0x0F) << 4);
        current_page_write_size = AT24C08_PAGE_SIZE - (addr % AT24C08_PAGE_SIZE);
        current_page_write_size = (current_page_write_size <= (size - write_bytes)) ? current_page_write_size : (size - write_bytes);
        write_index = 0;

        iic_start();
        iic_send_byte(dev_addr);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mem_addr);
        iic_wait_ack();
        do {
            iic_send_byte(buf[write_bytes++]);
            iic_wait_ack();
        } while (++write_index < current_page_write_size);
        iic_stop();
        addr += current_page_write_size;
        bsp_delay();
    } while (write_bytes < size);

    return write_bytes;
}
/* 读数据 */
uint16_t bsp_at24c08_simulate_read(uint16_t addr, uint8_t *buf, uint16_t size)
{
    uint16_t read_bytes = 0;
    uint8_t dev_addr = AT24C08_DEV_ADDR;    /* 设备地址 */
    uint8_t mem_addr = addr;                /* 存储地址 */
    uint16_t read_index = 0;
    uint16_t current_page_read_size = 0;    /* 当前页写大小 */

    /* 入参检查 */
    if ((addr >= AT24C08_MAX_CAPACITY) || (size == 0) || ((addr + size) > AT24C08_MAX_CAPACITY)) {
        return read_bytes;
    }

    do {
        /* 计算地址 */
        dev_addr = AT24C08_DEV_ADDR + (((addr / AT24C08_PAGE_SIZE) >> 4) << 1);
        mem_addr = (addr % AT24C08_PAGE_SIZE) + (((addr / AT24C08_PAGE_SIZE) & 0x0F) << 4);
//        current_page_read_size = AT24C08_PAGE_SIZE - (addr % AT24C08_PAGE_SIZE);
//        current_page_read_size = (current_page_read_size <= (size - read_bytes)) ? current_page_read_size : (size - read_bytes);
        read_index = 0;
        current_page_read_size = size;

        iic_start();
        iic_send_byte(dev_addr);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mem_addr);
        iic_wait_ack();
        iic_stop();
        iic_start();
        iic_send_byte(dev_addr | 0x01);
        iic_wait_ack();
        do {
            if ((read_index + 1) < current_page_read_size) {
                buf[read_bytes++] = iic_read_byte(1);
            } else {
                buf[read_bytes++] = iic_read_byte(0);
            }
        } while (++read_index < current_page_read_size);
        iic_stop();
        addr += current_page_read_size;
    } while (read_bytes < size);

    return read_bytes;
}

测试代码如下:
uint8_t w_buf[1024];
uint8_t r_buf[1024];
int8_t result = -1;

// 应用初始化
void app_init(void)
{
    /* 模拟IIC */
    iic_init();
    for (uint16_t i = 0; i < sizeof(w_buf); i++) {
        w_buf[i] = 30 + i;
    }
    bsp_at24c08_simulate_write(0, w_buf, sizeof(w_buf));
    bsp_at24c08_simulate_read(0, r_buf, sizeof(r_buf));

    result = memcmp(w_buf, r_buf, sizeof(w_buf));
}

// 应用任务
void app_task(void)
{
}

详细代码,请查看附件:

网友A:
模拟I2C一点儿也不好用。

网友B:
我也觉得模拟I2C没有啥实用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模拟I2C没有啥实用价值

资源充足的情况下,模拟I2C不待见,但在资源紧张冲突的时候,模拟I2C还是会派上用场的。一切都是成本的选择。

网友C:
代码写得很清楚,注释也很到位。我很好奇,你是如何确保模拟I2C的时序准确的?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或者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代码写得很清楚,注释也很到位。我很好奇,你是如何确保模拟I2C的时序准确的?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或者工 ...

逻辑分析仪

网友D:
模块方式实现的代码还是挺整洁的

网友E:
代码写得很清楚,注释也很到位

网友F:
代码看起来逻辑清晰,注释也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