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E0] APM32E030的IIC驱动(硬件)

楼主(2025-09-06):
APM32E030支持I2C功能。

本次代码基于开发板:APM32E030R Micro-EVB
IO:SCL->PB6,SDA->PB7

I2C初始化代码如下:
/* 初始化IIC引脚 */
static void bsp_iic_gpio_init(void)
{
    GPIO_Config_T gpioConfig;

    RCM_EnableAHBPeriphClock(RCM_AHB_PERIPH_GPIOB);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RCM_APB2_PERIPH_SYSCFG);
    GPIO_ConfigStructInit(&gpioConfig);

    /*
     * SCL -> PB6
     * SDA -> PB7
     */
    GPIO_ConfigPinAF(GPIOB, GPIO_PIN_SOURCE_6, GPIO_AF_PIN1);
    GPIO_ConfigPinAF(GPIOB, GPIO_PIN_SOURCE_7, GPIO_AF_PIN1);

    gpioConfig.pin     = GPIO_PIN_6;
    gpioConfig.mode    = GPIO_MODE_AF;
    gpioConfig.outtype = GPIO_OUT_TYPE_OD;
    gpioConfig.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Config.pupd    = GPIO_PUPD_NO;
    GPIO_Config(GPIOB, &gpioConfig);
    gpioConfig.pin     = GPIO_PIN_7;
    GPIO_Config(GPIOB, &gpioConfig);
}
/* 初始化IIC */
void bsp_iic_init(void)
{
    I2C_Config_T i2cConfig;

    RCM_ConfigI2CCLK(RCM_I2C1CLK_SYSCLK);
    RCM_EnableAPB1PeriphClock(RCM_APB1_PERIPH_I2C1);
    bsp_iic_gpio_init();

    I2C_Reset(I2C1);
    I2C_ConfigStructInit(&i2cConfig);
    i2cConfig.timing   = 0x80220707; /* 400KHz */
    i2cConfig.address1 = 0xA0;
    i2cConfig.mode     = I2C_MODE_I2C;
    i2cConfig.analogfilter  = I2C_ANALOG_FILTER_ENABLE;
    i2cConfig.digitalfilter = I2C_DIGITAL_FILTER_0;
    i2cConfig.ack = I2C_ACK_ENABLE;
    i2cConfig.ackaddress = I2C_ACK_ADDRESS_7BIT;
    I2C_Config(I2C1, &i2cConfig);
    I2C_Enable(I2C1);

    GPIO_SetBit(GPIOB, GPIO_PIN_8);
    GPIO_SetBit(GPIOB, GPIO_PIN_9);
}

EEPROM驱动代码如下:
/* 最大容量 1KB */
#define AT24C08_MAX_CAPACITY        ((uint32_t)0x400)
/* 单页大小 */
#define AT24C08_PAGE_SIZE           ((uint8_t)16)
/* 设备地址 */
#define AT24C08_DEV_ADDR            ((uint8_t)0xA0)
/* 超时 */
#define I2CT_TIMEOUT                ((uint32_t)0xFF000)
/*
* @brief       延时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static void bsp_delay(void)
{
    volatile uint32_t ms = 0x3FFF;  /* 2.5ms */
    while (--ms);
}
/*
* @brief       写数据
*
* @param       addr: 存储地址
*              buf: 数据缓存
*              size: 数据大小
*
* @retval      None
*
*/
uint16_t bsp_at24c08_write(uint16_t addr, uint8_t *buf, uint16_t size)
{
    uint16_t write_bytes = 0;
    uint32_t iic_timeout = I2CT_TIMEOUT;
    uint8_t dev_addr = AT24C08_DEV_ADDR;    /* 设备地址 */
    uint8_t mem_addr = addr;                /* 存储地址 */
    uint16_t write_index = 0;
    uint8_t current_page_write_size = 0;    /* 当前页写大小 */

    /* 入参检查 */
    if ((addr >= AT24C08_MAX_CAPACITY) || (size == 0) || ((addr + size) > AT24C08_MAX_CAPACITY)) {
        return write_bytes;
    }

    do {
        /* 计算地址 */
        dev_addr = AT24C08_DEV_ADDR + (((addr / AT24C08_PAGE_SIZE) >> 4) << 1);
        mem_addr = (addr % AT24C08_PAGE_SIZE) + (((addr / AT24C08_PAGE_SIZE) & 0x0F) << 4);
        current_page_write_size = AT24C08_PAGE_SIZE - (addr % AT24C08_PAGE_SIZE);
        current_page_write_size = (current_page_write_size <= (size - write_bytes)) ? current_page_write_size : (size - write_bytes);
        write_index = 0;

        /* 等待IIC空闲 */
        iic_timeout = I2CT_TIMEOUT;
        while (I2C_ReadStatusFlag(I2C1, I2C_FLAG_BUSY) == SET) {
            if ((iic_timeout--) == 0) {
                I2C_EnableGenerateStop(I2C1);
                return write_bytes;
            }
        }

        /* 发送起始位和设备地址 */
        I2C_HandlingTransfer(I2C1, dev_addr, 1, I2C_RELOAD_MODE_RELOAD, I2C_GENERATE_START_WRITE);
        iic_timeout = I2CT_TIMEOUT;
        while (I2C_ReadStatusFlag(I2C1, I2C_FLAG_TXBE) == RESET) {
            if ((iic_timeout--) == 0) {
                I2C_EnableGenerateStop(I2C1);
                return write_bytes;
            }
        }

        /* 发送存储地址 */
        I2C_TxData(I2C1, mem_addr);
        iic_timeout = I2CT_TIMEOUT;
        while (I2C_ReadStatusFlag(I2C1, I2C_FLAG_TCRF) == RESET) {
            if ((iic_timeout--) == 0) {
                I2C_EnableGenerateStop(I2C1);
                return write_bytes;
            }
        }

        /* 配置写入的数据数量 */
        I2C_HandlingTransfer(I2C1, dev_addr, current_page_write_size, I2C_RELOAD_MODE_AUTOEND, I2C_GENERATE_NO_STARTSTOP);
        I2C_ClearStatusFlag(I2C1, I2C_FLAG_TCRF);
        iic_timeout = I2CT_TIMEOUT;
        while (I2C_ReadStatusFlag(I2C1, I2C_FLAG_TXBE) == RESET) {
            if ((iic_timeout--) == 0) {
                I2C_EnableGenerateStop(I2C1);
                return write_bytes;
            }
        }

        /* 写数据 */
        while (write_index++ < current_page_write_size) {
            I2C_TxData(I2C1, buf[write_bytes]);
            iic_timeout = I2CT_TIMEOUT;
            while (I2C_ReadStatusFlag(I2C1, I2C_FLAG_TXBE) == RESET) {
                if ((iic_timeout--) == 0) {
                    I2C_EnableGenerateStop(I2C1);
                    return write_bytes;
                }
            }
            write_bytes++;
        }

        /* 等待结束 */
        iic_timeout = I2CT_TIMEOUT;
        while (I2C_ReadStatusFlag(I2C1, I2C_FLAG_STOP) == RESET) {
            if ((iic_timeout--) == 0) {
                I2C_EnableGenerateStop(I2C1);
                return write_bytes;
            }
        }
        I2C_ClearStatusFlag(I2C1, I2C_FLAG_STOP);
        addr += current_page_write_size;
        bsp_delay();    /* 等待存储完成,否则异常 */
    } while (write_bytes < size);

    return write_bytes;
}
/*
* @brief       读数据
*
* @param       addr: 存储地址
*              buf: 数据缓存
*              size: 数据大小
*
* @retval      None
*
*/
uint16_t bsp_at24c08_read(uint16_t addr, uint8_t *buf, uint16_t size)
{
    uint16_t read_bytes = 0;
    uint32_t iic_timeout = I2CT_TIMEOUT;
    uint8_t dev_addr = AT24C08_DEV_ADDR;    /* 设备地址 */
    uint8_t mem_addr = addr;                /* 存储地址 */
    uint16_t read_index = 0;
    uint16_t current_page_read_size = 0;    /* 当前页读大小 */

    /* 入参检查 */
    if ((addr >= AT24C08_MAX_CAPACITY) || (size == 0) || ((addr + size) > AT24C08_MAX_CAPACITY)) {
        return read_bytes;
    }

    do {
        /* 计算地址 */
        dev_addr = AT24C08_DEV_ADDR + (((addr / AT24C08_PAGE_SIZE) >> 4) << 1);
        mem_addr = (addr % AT24C08_PAGE_SIZE) + (((addr / AT24C08_PAGE_SIZE) & 0x0F) << 4);
        current_page_read_size = AT24C08_PAGE_SIZE - (addr % AT24C08_PAGE_SIZE);
        current_page_read_size = 255;   /* 寄存器只有8bit,限制单次最多255个字节 */
        current_page_read_size = (current_page_read_size <= (size - read_bytes)) ? current_page_read_size : (size - read_bytes);
        read_index = 0;

        /* 等待IIC空闲 */
        iic_timeout = I2CT_TIMEOUT;
        while (I2C_ReadStatusFlag(I2C1, I2C_FLAG_BUSY) == SET) {
            if ((iic_timeout--) == 0) {
                I2C_EnableGenerateStop(I2C1);
                return read_bytes;
            }
        }

        /* 发送起始位和写设备地址 */
        I2C_HandlingTransfer(I2C1, dev_addr, 1, I2C_RELOAD_MODE_AUTOEND, I2C_GENERATE_START_WRITE);
        iic_timeout = I2CT_TIMEOUT;
        while (I2C_ReadStatusFlag(I2C1, I2C_FLAG_TXBE) == RESET) {
            if ((iic_timeout--) == 0) {
                I2C_EnableGenerateStop(I2C1);
                return read_bytes;
            }
        }

        /* 发送地址 */
        I2C_TxData(I2C1, mem_addr);
        iic_timeout = I2CT_TIMEOUT;
        while (I2C_ReadStatusFlag(I2C1, I2C_FLAG_TXBE) == RESET) {
            if ((iic_timeout--) == 0) {
                I2C_EnableGenerateStop(I2C1);
                return read_bytes;
            }
        }

        /* 等待结束 */
        iic_timeout = I2CT_TIMEOUT;
        while (I2C_ReadStatusFlag(I2C1, I2C_FLAG_STOP) == RESET) {
            if ((iic_timeout--) == 0) {
                I2C_EnableGenerateStop(I2C1);
                return read_bytes;
            }
        }
        I2C_ClearStatusFlag(I2C1, I2C_FLAG_STOP);

        /* 发送起始位和读设备地址 */
        I2C_HandlingTransfer(I2C1, dev_addr, current_page_read_size, I2C_RELOAD_MODE_AUTOEND, I2C_GENERATE_START_READ);
        iic_timeout = I2CT_TIMEOUT;
        while (I2C_ReadStatusFlag(I2C1, I2C_FLAG_TXBE) == RESET) {
            if ((iic_timeout--) == 0) {
                I2C_EnableGenerateStop(I2C1);
                return read_bytes;
            }
        }

        /* 读数据 */
        while (read_index++ < current_page_read_size) {
            iic_timeout = I2CT_TIMEOUT;
            while (I2C_ReadStatusFlag(I2C1, I2C_FLAG_RXBNE) == RESET) {
                if ((iic_timeout--) == 0) {
                    I2C_EnableGenerateStop(I2C1);
                    return read_bytes;
                }
            }
            buf[read_bytes++] = I2C_RxData(I2C1);
        }

        /* 等待结束 */
        iic_timeout = I2CT_TIMEOUT;
        while (I2C_ReadStatusFlag(I2C1, I2C_FLAG_STOP) == RESET) {
            if ((iic_timeout--) == 0) {
                I2C_EnableGenerateStop(I2C1);
                return read_bytes;
            }
        }
        I2C_ClearStatusFlag(I2C1, I2C_FLAG_STOP);
        addr += current_page_read_size;
    } while (read_bytes < size);

    return read_bytes;
}

测试代码如下:
uint8_t w_buf[1024];
uint8_t r_buf[1024];
int8_t result = -1;

// 应用初始化
void app_init(void)
{
    /* 硬件IIC */
    bsp_iic_init();
    for (uint16_t i = 0; i < sizeof(w_buf); i++) {
        w_buf[i] = 10 + i;
    }
    bsp_at24c08_write(0, w_buf, sizeof(w_buf));
    bsp_at24c08_read(0, r_buf, sizeof(r_buf));

    result = memcmp(w_buf, r_buf, sizeof(w_buf));
}

// 应用任务
void app_task(void)
{
}

详细代码,请查看附件:

网友A:
我每次使用库函数转入I2C从地址的时候都要试试,其值是不是需要左移1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