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E0] APM32E030的USART驱动(中断)

楼主(2025-09-06):
, pi, gp, APM32F035,

APM32E030支持USART外设最高速度可达6Mbit/s.

USART驱动代码如下:
/* 串口 */
#define UART_INS        (USART1)
/* 接收数据大小 */
#define UART_RX_LEN     (512)
/* 接收缓存 */
uint8_t rx_buf[UART_RX_LEN];
/* 接收长度 */
uint16_t rx_len;
/* 接收完成 */
uint16_t rx_complete;

/* 发送索引 */
uint16_t tx_index;
/* 发送长度 */
uint16_t tx_len;
/* 发送缓存 */
uint8_t *tx_buf;
/*
* @brief       初始化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void bsp_uart_init(void)
{
    GPIO_Config_T gpioConfig;
    USART_Config_T configStruct;

    /* GPIO */
    RCM_EnableAHBPeriphClock(RCM_AHB_PERIPH_GPIOB);
    GPIO_ConfigStructInit(&gpioConfig);
    gpioConfig.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Config.mode    = GPIO_MODE_AF;
    gpioConfig.outtype = GPIO_OUT_TYPE_PP;
    gpioConfig.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Config.pupd    = GPIO_PUPD_NO;
    GPIO_Config(GPIOB, &gpioConfig);

    /* TX */
    GPIO_ConfigPinAF(GPIOB, GPIO_PIN_SOURCE_6, GPIO_AF_PIN0);
    /* RX */
    GPIO_ConfigPinAF(GPIOB, GPIO_PIN_SOURCE_7, GPIO_AF_PIN0);

    /* USART */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RCM_APB2_PERIPH_USART1);
    USART_Reset(UART_INS);
    USART_ConfigStructInit(&configStruct);
    configStruct.baudRate = 115200;
    configStruct.wordLength = USART_WORD_LEN_8B;
    configStruct.stopBits = USART_STOP_BIT_1;
    configStruct.parity = USART_PARITY_NONE ;
    configStruct.mode = USART_MODE_TX_RX;
    configStruct.hardwareFlowCtrl = USART_FLOW_CTRL_NONE;
    USART_Config(UART_INS, &configStruct);
    /* 关闭发送为空中断 */
    USART_DisableInterrupt(UART_INS, USART_INT_TXBEIE);
    /* 使能接收非空中断 */
    USART_EnableInterrupt(UART_INS, USART_INT_RXBNEIE);
    /* 使能空闲中断 */
    USART_EnableInterrupt(UART_INS, USART_INT_IDLEIE);
    /* 使能中断 */
    NVIC_SetPriority(USART1_IRQn, 0);
    NVIC_EnableIRQ(USART1_IRQn);
    /* 使能串口 */
    USART_Enable(UART_INS);
}
/*
* @brief       串口中断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 发送为空 */
    if (USART_ReadIntFlag(UART_INS, USART_INT_FLAG_TXBE) != RESET) {
        if (tx_index < tx_len) {
            /* 发数据 */
            USART_TxData(UART_INS, tx_buf[tx_index++]);
        } else {
            /* 关闭发送 */
            USART_DisableInterrupt(UART_INS, USART_INT_TXBEIE);
        }
    }
    /* 接收非空 */
    if (USART_ReadIntFlag(UART_INS, USART_INT_FLAG_RXBNE) != RESET) {
        rx_buf[rx_len++] = USART_RxData(UART_INS);
    }
    /* 空闲 */
    if (USART_ReadIntFlag(UART_INS, USART_INT_FLAG_IDLE) != RESET) {
        USART_ClearIntFlag(UART_INS, USART_INT_FLAG_IDLE);
        rx_complete = 1;
    }
}
/*
* @brief       发送数据
*
* @param       buf: 数据缓存
*              buf_len: 缓存大小
*
* @retval      None
*
*/
void bsp_uart_send(uint8_t *buf, uint16_t buf_len)
{
    if ((buf != NULL) && (buf_len > 0)) {
        tx_buf = buf;
        tx_index = 0;
        tx_len = buf_len;
        /* 开启发送为空中断 */
        USART_EnableInterrupt(UART_INS, USART_INT_TXBEIE);
    }
}
/*
* @brief       接收完成
*
* @param       None
*
* @retval      0: 未完成; 1: 完成
*
*/
uint8_t bsp_is_rx_complete(void)
{
    uint8_t ret = rx_complete;

    rx_complete = 0;
    return ret;
}
/*
* @brief       获取接收长度
*
* @param       None
*
* @retval      接收数据长度
*
*/
uint16_t bsp_get_rx_len(void)
{
    uint16_t ret = rx_len;

    rx_len = 0;
    return ret;
}

测试代码如下:
// 应用初始化
void app_init(void)
{
    bsp_uart_init();
}

// 应用任务
void app_task(void)
{
    /* 接收完成再发出来 */
    if (bsp_is_rx_complete() != 0) {
        bsp_uart_send(bsp_get_rx_buf(), bsp_get_rx_len());
    }
}

详细代码,请查看附件:

网友A:
楼主您倒是测试一下 6Mbps的速率啊

网友B(2025-10-07):
如果是发送的话,使用中断的方式是不是意义不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发送的话,使用中断的方式是不是意义不大啊

中断不用干等发送完,就能直接开始后续的工作,效率高一些

网友C:
串口发送我倾向于使用DMA来完成

网友D:
像这种中断处理方式,是不是先把中断标志状态寄存器读出来,再分别判断更好一些啊

网友E:
代码中使用了中断方式来处理USART的发送和接收,这是提高效率的好方法

网友F(2025-11-10):
串口支持到6Mbps的速率已经是非常高的速率了

网友G:
串口的中断线还是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