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F103C8T6调试SPI接口时总觉得时序细节特别容易出错

楼主(2025-09-07):
STM32F103C8T6跑高速SPI时偶尔会丢一个字节。

网友A:
是不是时钟极性对不上?

楼主:
SPI这东西高频率确实挑电路。

网友B:
你用的是主模式还是从模式?

网友C:
我以前也遇到过偶尔丢字节。

网友D:
CPOL和CPHA没搞错吧?

网友E:
建议逻辑分析仪抓一下波形。

网友F:
线太长的话干扰也大。

网友G:
你跑的频率有多高?

网友H:
我感觉加点延时就稳了。

网友I:
DMA方式会比轮询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