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F051R8T6用ADC采集电压的时候感觉线性度没那么理想

楼主(2025-09-07):
STM32F051R8T6在高电压段测量误差偏大。

网友A:
你的误差大概多少?

网友B:
F0系列ADC精度就一般。

网友C:
你做过校准没?

网友D:
电源稳不稳也很关键。

网友E:
我感觉温漂影响挺大。

网友F:
你是跑在高速采样吗?

网友G:
低压段还行,高压段误差大。

楼主:
加个外部基准源试试?

网友H:
我觉得分辨率也有限。

网友I:
平均滤波会改善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