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
家里的小米温湿度计,拆开看看里面都有啥

楼主(2025-09-07):
, , , , , AC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这几天趁着有空,打算彻底整理一下家里的物品。从客厅的储物柜到卧室的抽屉,再到厕所的置物架,里里外外都仔细清扫了一遍。就在清理厕所角落那个积了点灰尘的收纳盒时,我意外翻出了一个小米米家蓝牙温湿度计2。这小东西不大,之前特意挂在厕所里,方便随时查看厕所的温湿度,尤其是梅雨季,能及时知道湿度是否过高,避免墙面发霉,用着还挺顺手。不过后来换了新的智能设备,它就被遗忘在收纳盒里了。拿出来试了试,按了按屏幕没反应,不知道是长时间不用没电了,还是存放不当损坏了,既然如此,索性拆开看看,一探究竟,看看它的内部到底藏着什么乾坤。
      首先来看看它的整体外形,通体是小米标志性的白色,虽然闲置了一段时间,表面落了些灰尘,但擦拭干净后,依旧能看出简洁的质感。由于太久没用,不确定具体故障原因,没办法正常开机,这更坚定了我拆解的想法。下面给大家展示一下它的正反面图片,从正面看,设计十分简约,没有多余的按钮,只有一个 LCD 屏幕,屏幕区域占据了正面大部分空间,平时就是通过这个屏幕查看温湿度数据的。再看反面,整体同样是白色,底部清晰印着米家的 **,** 上方写着 “小米米家蓝牙温湿度计 2” 的产品名称,名称旁边标注了型号 “LYWSD03MMC”,还有一串 CMIITID “2019DP8115”,这串编号是设备的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代码,相当于设备的 “身份*”,能证明它符合国家无线电管理规定。
      它的整体尺寸差不多是 43mm43mm12mm,跟成年人的拇指指甲盖大小相近,小巧的体型让它在厕所里不占空间,无论是挂在墙上还是放在置物架上,都很合适。值得注意的是,后盖上方分布着几个圆形通风孔,这些通风孔可不是随意设计的,对于温湿度传感器来说至关重要。大家都知道,厕所环境比较潮湿,空气流通相对较差,而温湿度传感器需要接触到真实的环境空气才能准确测量。这些通风孔就像传感器的 “呼吸通道”,保证了传感器周围空气的良好流通,使得传感器能够迅速与周围环境的温湿度达到平衡,从而确保测量精度。如果通风孔被堵塞,传感器接触到的空气不流通,测量出来的温湿度数据就会失真,失去参考价值。
      接下来开始拆解,第一步是打开后盖。从底部的凹槽入手,这个凹槽设计得很贴心,方便用户发力。我找了一把小型的一字螺丝刀,将螺丝刀的头部轻轻插入凹槽,然后稍微用力撬动,只听 “咔” 的一声轻响,后盖就与主机分离了。打开后盖后,内部结构一目了然,最显眼的就是一颗 CR2032 3V 纽扣电池,这颗小小的纽扣电池,别看它体积不大,却承担着为整个温湿度计供电的重任。之前用的时候,就觉得它的续航能力很出色,一颗电池能用上大半年,甚至一年,这对于需要长期使用的设备来说,大大减少了频繁换电池的麻烦。
      在电池旁边,还能发现两个小小的焊盘,上面分别标注着 “Gud(接地)” 和 “Reset(重置)”。根据以往对电子设备的了解,我推测这两个焊盘是用于硬初始化操作的。有时候设备可能会出现连接故障或者数据错乱的情况,这时候通过导线短接这两个焊盘,就能让设备恢复出厂设置,解决一些软件层面的小问题。后盖内侧中间位置,还有一块小小的海绵,一开始我以为这只是个无关紧要的配件,仔细观察后才发现,它的作用可不小。一方面,它能起到防震隔音的作用,避免设备在使用过程中因轻微震动导致内部零件松动;另一方面,它能紧紧顶住电池,有效防止电池意外脱落,确保设备供电稳定。从这个小小的海绵就能看出,小米在产品细节设计上还是很有小心思的。
      打开后盖后,下一步就是取出主板。主板是用两颗 T5 螺丝固定在主机外壳上的,我找来了配套的 T5 螺丝刀,小心翼翼地将两颗螺丝拧下来,放在事先准备好的小盒子里,避免丢失。拧下螺丝后,主板还是被塑料结构件固定着,这时候需要用撬棒小心地撬开塑料结构件。撬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力度,不能用蛮力,否则很容易损坏主板上的元器件或者塑料结构件。一点点撬动后,终于将主板完整地取了出来。
      拿到主板仔细观察,发现主板正面布局非常规整,元器件排列得井井有条,没有杂乱无章的线路,能看出小米在电路设计上的专业性。主板上有两颗主要的芯片,其中一颗芯片的丝印已经被抹掉了,只能看到芯片的轮廓。为了弄清楚这颗芯片的型号,我特意查询了小米米家蓝牙温湿度计 2 的相关拆解资料和技术文档,最终得知这颗芯片是 IST3055NAO 屏幕驱动芯片,它的主要作用就是驱动 LCD 屏幕显示数据。另一颗芯片则清晰印着相关标识,通过查询,确定它是来自泰凌微的 32 位低功耗蓝牙主控 TLSR8251。除了这两颗核心芯片,主板上还有相关的晶振、天线电路等元件,晶振就像设备的 “时钟”,为芯片提供稳定的时钟信号,保证设备正常运行;天线电路则负责蓝牙信号的接收和发送,确保设备能与手机等终端正常连接。这些元器件相互协作,共同保障温湿度计的正常运行。
再看主板背面,相对正面来说要简洁很多,主要是电池座和一颗温湿度传感器。电池座的设计很贴合 CR2032 纽扣电池的尺寸,能牢牢固定住电池,确保供电接触良好。那颗温湿度传感器体积很小,就像一颗小小的芝麻粒,却肩负着感受环境温湿度变化的重要任务,它是整个设备获取温湿度数据的 “源头”。经过测量,电路板整体尺寸在 38mm*38mm 左右,比设备外壳略小一圈,这样的尺寸设计,能让电路板完美适配外壳,节省内部空间。
      液晶显示单元是设备显示数据的关键部分,它由屏幕保护罩、液晶段码屏、固定支架和导电斑马条组成。屏幕保护罩是透明的塑料材质,能保护液晶段码屏不被划伤,同时不影响数据查看。液晶段码屏就是我们平时看到的显示温湿度数据的屏幕,它通过不同字段的亮起和熄灭来显示不同的数字和符号。固定支架则起到固定液晶段码屏的作用,确保屏幕在设备内部不会晃动。
在这些组成部分中,导电斑马条是一个较为特殊且关键的部件。它看起来像一条黑色的小长条,仔细观察能发现它的结构很特别,是由导电硅胶和绝缘硅胶交替分层叠加后硫化而成的。在电路中,它起到连接主板与屏幕的作用,功能等同于导线,能将主板上的电信号传输到液晶段码屏上。在这款零售价较为亲民的终端产品中,使用导电斑马条相较于金属引脚或柔性 FPC,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能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同时,降低生产成本,让消费者以更低的价格买到产品。同时,导电斑马条还能保证连接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即使设备受到轻微震动,也能保持良好的接触,不会出现数据显示中断的情况。通过导电斑马条,主板上的电信号能够顺利传输至液晶段码屏,实现温湿度数据、电源状态、蓝牙连接状态等信息的实时显示。
      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了解拆解后的所有部件,我还整理了一张拆解全家福,将主机外壳、后盖、主板、电池、液晶显示单元等所有拆解下来的部件都放在一起拍照,从全家福中能清晰看到设备的每一个组成部分,也能更清楚地了解各部件之间的装配关系。

最后,我还在线上平台对小米米家蓝牙温湿度计 2 的价格进行了查询,发现它的售价在 22 元左右。这样的价格,对于一款具有蓝牙连接、实时温湿度监测、低功耗续航等功能的智能温湿度计来说,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网友A:
换颗U1  温湿度传感器 或者 洗板水洗洗干净 换颗电池
说不定还能抢救下

网友B:
把U1换了或者自己去淘X搜索《米家温度计改外置温度传感器》,100%能用。

U1为温湿度计芯片shtv3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U1换了或者自己去淘X搜索《米家温度计改外置温度传感器》,100%能用。

U1为温湿度计芯片shtv3 ...

SHTC3吧

网友C:
导电斑马条
这个是第一次听到

网友D:
之前参加一个活动,也是送了这样的小米温湿度计,与你的差不多。

网友E:
家里也有两个不工作的,估计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导电斑马条
这个是第一次听到

以前电子表、电子宠物里面应用很普遍。

网友G:
以前电子表、电子宠物里面应用很普遍。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导电斑马条
这个是第一次听到

很多LCD显示屏都有这个,但是学名还是第一次知道这么叫学到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很多LCD显示屏都有这个,但是学名还是第一次知道这么叫学到了。

斑马条就是常规通俗的叫法,书名并不这样叫。它叫导电橡胶条。因为都是红黑红间隔的形态,有点像斑马的条纹,所以通俗叫斑马条。就像香港老板开的电子厂,变压器都叫火牛,瓷片电容叫饼仔,电解电容叫桶仔。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斑马条就是常规通俗的叫法,书名并不这样叫。它叫导电橡胶条。因为都是红黑红间隔的形态,有点像斑马的条 ...

斑马条和导电橡胶条不是同一种东西,斑马条是固定在液晶屏上引出线,导电橡胶条是印刷电路板和液晶屏的斑马条之间的连接间,靠压力保证连接可靠性。拆个老款的万用表就能看到了。

网友K(2025-10-20):
泰凌微的蓝牙主控,赞一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斑马条就是常规通俗的叫法,书名并不这样叫。它叫导电橡胶条。因为都是红黑红间隔的形态,有点像斑马的条 ...

很专业啊,我又学到了新知识了,导电橡胶条,俗称导电斑马条

网友L:
写得很仔细,楼主费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