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2] 【STM32MP257学习笔记】1.烧录Starter Package

楼主(2025-09-07):
之前得到了STM32MP257的开发板,想着不能让它吃灰就开始学习MP257的开发,同时记录一下学习过程
STM32MP257集成了一个A35双核处理器和一个M33的MCU
在A35上可以运行OpenSTLinux,官方提供了3种软件包
Starter Package:入门软件包提供了STM32MPU嵌入式软件发行版的软件映像,其中包括OpenSTLinux发行版的二进制文件和STM32Cube MPU软件包的多个固件示例,可以直接烧录进开发板,用于运行示例应用熟悉开发板
Developer Package:开发者软件包提供了OpenSTLinux发行版的一些元素,其中包括基于Yocto SDK软件开发套件的软件开发套件,用于在主机PC上进行交叉开发应用程序
Distribution Package:是一个基于OpenEmbedded编译框架的Linux发行版软件包,用来创建自己的Linux发行版
先从Starter Package开始一点一点学习
官方建议的PC系统如图
在Windows中可以用Starter Package进行烧录,其他的开发都需要用到Linux,官方建议的Linux发行版是Ubuntu22.04 和 24.04,我这里在VMWare里安装了Ubuntu24.04,如何安装Linux系统这里不作介绍,大家应该都会,安装完后先在终端中执行下面的命令将系统更新至最新
  1. sudo apt update

下载Starter Package,地址:https://www.st.com.cn/zh/embedded-software/stm32mp2starter.html,这里现在有两个版本
Screenshot 2025-09-06 at 20-02-35 STM32MP2Starter Product -
两者的区别在于启动方式和安全级别不同,可以参考下面的图进行选择
Screenshot 2025-09-06 at 20-01-31 How to choose the STM32MP2 boot flavor -
烧录镜像需要用到STM32CubeProgrammer,地址:https://www.st.com.cn/zh/development-tools/stm32cubeprog.html#get-software,下载后解压安装,在linux中双击SetupSTM32CubeProgrammer-2.20.0.linux这个文件开始安装 ,步骤和windows下一样
官方建议使用usb dfu模式烧录,为此还需要如下步骤
先安装usb驱动,执行命令
  1. sudo apt-get install libusb-1.0-0
找到这个文件夹,将里面的全部文件复制到/etc/udev/rules.d/
  1. sudo cp *.* /etc/udev/rules.d/
下面开始烧录,将开发板上的拨码开关调到如图所示的位置
先用type-c数据线连接这个接口到电脑
然后然后用另外一根数据线连接另一个type-c口进行供电,打开STM32CubeProgrammer,连接方式选择USB,点一下刷新后就能识别开发板了
将下载的Starter Package解压,官方的建议是先烧录到SD卡,验证没问题后再烧录到EMMC,点击STM32CubeProgrammer的Open File,选择FlashLayout_sdcard_stm32mp257f-dk-ca35tdcid-ostl-m33-examples-optee.tsv
修改Binaries Path为stm32mp2这个文件夹
点击Connect连接开发板,连接成功可以读出芯片信息
点击Download开始烧录
烧录过程有点长,显示这个消息时表示烧录成功
完成后将拨码开关调到如图的位置后重新通电
这时就会从SD卡重新启动,启动成功后可以看到这样的界面
也可以 通过串口终端查看系统信息
下边这张图是从EMMC启动后查询的系统信息,可以看到系统版本不同,确实成功烧录固件到SD卡

网友A(2025-10-14):
双核心中的1.5G主频跑OpenSTLinux,这个linux是阉割过的么

网友B:
烧录Starter Package必要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