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简单的 for 循环会导致运行时故障

楼主(2025-09-07):
我编写了一个 for 循环来生成正弦波数据,并将值存储在一个数组中。该循环设置在 main() 中执行,但这会导致我使用的开发板出现问题。我已经在 L47RG 和 H745i 上测试过,结果均异常。

以下是 main.c 中 main() 函数内执行的 for 循环代码:

N 是定义为 100 的常量,TMAX 是定义为 1.0 的常量。

double t[N];
double y[N];
/*data to be fitted*/
for (int i = 0; i < N; i++)
{
double ti = i * TMAX / 100;
double yi = sin(5 * ti + 0.6);
t = ti;
y = yi;
}

网友A:
数组赋值错误吧

网友B:
若使用浮点运算但未启用FPU,会导致性能下降或异常。

网友C:
修正数组赋值,使用 t 和 y 而不是 t 和 y。

网友A:
检查开发板是否有硬件错误

楼主:
哪里由错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正数组赋值,使用 t 和 y 而不是 t 和 y。

没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