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编译输出配置

楼主(2025-09-08):
使用STM32CubeIDE在STM32L4x控制器上开发我的项目。有不同的编译配置,
我想知道是否可以为每个编译配置定义不同的输出文件名。

网友A:
可以,推荐通过项目属性直接配置。

网友B:
通过自定义构建脚本

网友C:
用Eclipse变量扩展

网友D:
可以啊,在项目属性里应该可以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