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STM32 Cube IDE 出现严重问题

楼主(2025-09-08):
我在一台pc上使用 STM32 CubeIDE 的导出功能迁移工作文件夹后,在另一台机器上按照 STM 官网指南使用导入工具进行了导入。虽然所有项目在另一台机器上都能正常编译,但当我尝试通过调试器加载文件时,会出现错误:"Symbolics loading was requested but the file was not specified or not found"。该工作空间内的所有项目文件均出现此问题。我已仔细检查项目的构建属性和调试属性,但始终找不到问题的解决方案。(详见附件截图)

网友A:
问题可能出在调试符号文件(.elf 或 .axf)的路径配置上。

网友B:
清理并重新构建项目。

网友C:
检查符号文件路径(.elf/.axf)。

网友D:
更新 ST-LINK 驱动和固件。

网友E:
如果 IDE 无法自动找到符号文件,可以手动指定。

网友F:
检查IDE版本是否兼容。

网友A:
重新导入项目。

网友F:
可能是.elf 文件路径配置错误或 IDE 无法找到符号文件。

网友G:
检查工作空间路径和文件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