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通过STM32CubeIDE调试B-U585I-IOT02A开发板

楼主:
我刚开始使用B-U585I-IOT02A开发板,但在调试应用程序时遇到了问题。

截至目前,我已完成以下步骤:

通过USB线将板载CN8 USB接口连接到Windows 11电脑

测试了板载预编译的B-U585I-IOT02A演示二进制文件,运行正常

通过STSW-LINK007工具更新了板载ST-LINK固件

通过STSW-LINK009工具在Windows 11上安装了ST-LINK USB驱动

安装了STM32CubeIDE 1.9.0版本

导入了IOT_HTTP_WebServer示例项目(即板载出厂程序的源码)

对应用程序进行了小幅修改并以Debug模式编译

使用STM32CubeProgrammer v2.10.0将.hex文件烧录到开发板

确认修改已成功应用到应用程序

目前一切正常。但无法通过STM32CubeIDE进行程序烧录和调试。测试使用IOT_HTTP_WebServer项目实现这一功能。

第一个问题是:是否可以通过连接"STLINK-V3E USB端口(CN8)"的USB电缆对该板进行编程和调试?用户手册说明: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ways to program and debug the onboard STM32 MCU:

• Using the STLINK-V3E programming and debugging tool integrated on the B-U585I-IOT02A Discovery kit

• Using an external debug tool connected to CN9 MIPI‑10 connector"

我认为第一种方式就是指CN8 USB端口,但手册表述不够明确。

假设这种方式可行,我尝试通过以下步骤调试:在STM32CubeIDE项目资源管理器中右键点击项目,选择"Debug as..." -> "STM32 Cortex-M C/C++ Application".。在弹出的配置对话框中保留默认设置:[0693W00000LxiUgQAJ.png]
我可以点击ST-LINK S/N复选框并点击"Scan",此时会显示序列号(图中序列号已手动替换为XXXXXX),说明连接正常。

点击确定后,可以观察到板载CN8接口旁的红色LED会闪烁两次绿灯,随后弹出错误提示:

Error in final launch sequence:
Failed to start GDB server
Failed to start GDB server
Error in initializing ST-LINK device.
Reason: (0) Unknown. Please check power and cabling to target.

控制台视图显示如下信息:

STMicroelectronics ST-LINK GDB server. Version 6.1.0
Copyright (c) 2022, STMicroelectronics. All rights reserved.

Starting server with the following options:
        Persistent Mode            : Disabled
        Logging Level              : 1
        Listen Port Number         : 61234
        Status Refresh Delay       : 15s
        Verbose Mode               : Disabled
        SWD Debug                  : Enabled
        InitWhile                  : Enabled

Failed to bind to port 61235, error code -1: No error
Failure starting SWV server on TCP port: 61235
Failed to bind to port 61234, error code -1: No error
Failure starting GDB server: TCP port 61234 not available.
Shutting down...
Exit.

网友A(2025-09-08):
GDB 服务器无法绑定到默认端口,可能是因为端口被占用了。

网友A:
或者是防火墙/杀毒软件阻止。

网友B:
ST-LINK 设备初始化失败,可能是ST-LINK 固件版本不兼容。

网友C:
USB 连接不稳定还有STM32CubeIDE 的 ST-LINK 插件配置错误的原因吧。

网友D:
检查 ST-LINK 驱动和固件,更新 ST-LINK 固件。

网友E:
换USB 数据线试试。

网友F:
临时禁用 Windows Defender 防火墙 或 第三方杀毒软件,防止端口被阻止。

网友G:
用外部 ST-LINK/V2 调试器

网友H:
升级到 STM32CubeIDE 1.12.0。

网友I:
改用 STM32CubeProgrammer + 外部调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