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F103RCT6跑USB虚拟串口的时候发现偶尔会断开连接

楼主(2025-09-08):
感觉长时间传输数据后,设备端自动掉线,不知道是不是驱动问题。

网友A:
串口助手软件也可能有锅。

楼主:
我也遇到过这种掉线,很烦人。

网友B:
你换过不同的驱动试没?

网友C:
数据量大时更容易出问题。

网友D:
可能是电源干扰导致的。

网友E:
我感觉跟电脑USB口也有关系。

网友F:
你试过在Linux下跑吗?

网友G:
会不会是时钟不稳?

网友H:
我的解决方法是加重连机制。

网友I:
用Cube生成的代码还是手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