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在G071C8T6上测试I2C通信时总感觉总线容易被卡死

楼主(2025-09-08):
当从机应答慢一点,整个总线就停住了,得复位才行。

网友A:
或许要考虑做总线仲裁。

网友B:
I2C被拉低就动不了了。

楼主:
你有加上超时处理吗?

网友C:
有时候是从机拉线太久。

网友D:
我一般用逻辑分析仪看。

网友E:
看看是不是上拉电阻不合适。

网友F:
我遇到过线太长导致问题。

网友G:
你用硬件I2C还是软件模拟?

网友H:
G0的I2C外设挺挑的。

网友I:
复位I2C外设能恢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