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用F411RET6驱动外部SDRAM时总是调不顺利

楼主(2025-09-08):
感觉时序参数很关键,稍微不对数据就花了。

网友A:
我觉得手动改寄存器更稳。

网友B:
SDRAM真的是时序敏感货。

网友C:
你跑的频率是多少?

楼主:
Cube配置的时序靠谱吗?

网友D:
我踩过CAS延迟的坑。

网友E:
你有用示波器看波形吗?

网友F:
数据花屏一般是参数不对。

网友G:
试着降低频率跑起来先。

网友H:
不同厂家颗粒差异也挺大。

网友I:
用FSMC还是FMC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