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搞L433CCT6的低功耗设计时外设唤醒一直不太正常

楼主(2025-09-08):
配置RTC定时器能唤醒,但有时延迟特别长。

网友A:
建议先用官方例程比对。

网友B:
L4系列低功耗模式挺复杂的。

网友C:
你用STOP还是STANDBY?

网友D:
RTC唤醒偶尔会延迟。

楼主:
我以前遇到过电源切换问题。

网友E:
你调过唤醒时钟没?

网友F:
MSI恢复会比较慢。

网友G:
看看是不是外设没配置好。

网友H:
有些模式下只能用特定唤醒源。

网友I:
你测过实际功耗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