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在C031F6P6用定时器做PWM输出时电平有点不稳

楼主(2025-09-08):
占空比设置对了,可是示波器上波形还是抖。

网友A:
低端芯片确实有些限制。

网友B:
C0的定时器没想象中强。

网友C:
你量的波形频率多高?

网友D:
电源纹波也会影响输出。

网友E:
你有加滤波电容吗?

楼主:
用高级定时器可能会稳点。

网友F:
我遇到过中断影响PWM。

网友G:
Cube配置的死区时间对吗?

网友H:
是不是晶振不太稳?

网友I:
示波器探头接法也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