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用F205VET6测试以太网MAC接口时速率跑不满

楼主(2025-09-08):
感觉PHY芯片能跑千兆,但带宽一直被限制住。

网友A:
不行就用iperf测一下。

网友B:
PHY型号是什么?

网友C:
千兆跑不满很常见。

网友D:
你是全双工还是半双工?

网友E:
看看是不是DMA瓶颈。

网友F:
我感觉缓存配置很关键。

楼主:
Cube例程有带性能测试吗?

网友G:
你跑UDP还是TCP?

网友H:
网络堆栈可能影响速度。

网友I:
PHY驱动参数要对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