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在WB55CGU6蓝牙工程里发现配对时经常掉线

楼主(2025-09-08):
手机端和开发板刚连上,几秒后就自动断开。

网友A:
我感觉要加重连逻辑。

网友B:
你用的手机是什么型号?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自动断开。

网友D:
BLE栈版本是不是旧了?

网友E:
信号强度测过没?

网友F:
广播间隔配置多少?

网友G:
你跑的是透传模式吗?

网友H:
不同手机兼容性差别很大。

楼主:
电源不稳也会掉线。

网友I:
试试升级固件。

网友J:
可能是蓝牙协议栈与配置问题

网友K:
升级到最新版 STM32CubeWB 固件包。

网友L:
发射功率不足?

网友M:
电源噪声干扰?

网友N:
禁用IWDG或在进入低功耗模式前暂停BLE活动。

网友O:
启用BLE调试日志。

网友P:
升级协议栈到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