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用G491RET6跑高速ADC采集时数据丢包厉害

楼主(2025-09-08):
DMA配置没报错,可是采样结果经常断断续续。

网友A:
或许要用DFSDM外设更合适。

网友B:
你采样速率多高?

网友C:
DMA缓存大小是不是太小?

网友D:
我遇到过丢样点的问题。

网友E:
看看是不是触发源没对齐。

网友F:
高速采样很容易溢出。

网友G:
加双缓冲试试?

网友H:
电源布局也会影响ADC。

网友I:
Cube的默认配置不太稳。

楼主:
丢包时有没有报错?

网友J:
缓冲区溢出?

网友K:
启用DMA循环模式,使DMA在缓冲区满后自动返回起始地址继续写入,避免手动重装缓冲区导致的中断延迟。

网友L:
可能是采样时间不足引起的。

网友M:
ADC时钟频率过高可能引发转换错误。

网友L:
降低ADC时钟频率试试。

网友N:
估计可能是中断优先级冲突。

网友O:
若其他高优先级中断频繁触发,可能打断DMA传输过程,导致数据丢失。

网友P:
可能信号源阻抗不匹配。

网友Q:
估计是软件滤波与校准缺失。

网友Q:
优化中断优先级,避免高优先级中断打断DMA传输。

网友R:
对原始数据进行均值或中值滤波。

网友S:
检查DMA缓冲区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