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在U599VGT6调试QSPI Flash时读写速度不稳定

楼主(2025-09-08):
有时候快得飞起,有时候就特别慢,像被卡住。

楼主:
建议先跑官方例程。

网友A:
QSPI速度真挺挑的。

网友B:
你开了DMA模式吗?

网友C:
间歇变慢像在等待忙信号。

网友D:
Flash型号不同差异很大。

网友E:
你用的是几线模式?

网友F:
读命令和写命令不一样。

网友G:
Cube的驱动有BUG。

网友H:
电压波动可能导致重试。

网友I:
你用逻辑分析仪抓过波形吗?

网友J:
QSPI 信号线需等长布线,避免因飞行时间差异导致时序错误。

网友K:
添加适当的终端电阻减少信号反射。

网友K:
检查电源是否稳定。

网友L:
QSPI 时钟源是否稳定。

网友M:
检查时钟树配置,QSPI 时钟是否被其他外设抢占。

网友N:
检查CS片选信号是否被其他设备干扰。

网友O:
检查是否触发了意外擦除。

网友P:
Flash 在低温或低压下可能降频运行,检查工作条件是否在规格范围内。

网友O:
中断优先级冲突?

网友P:
DMA配置可能不对吧。

网友Q:
用逻辑分析仪抓取 QSPI 信号,检查指令、地址、数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