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H7-TOOL自制Flash读写保护算法系列,为武汉芯源CW32L011制作使能和解除算法,支持在线

楼主(2025-09-08):
H7-TOOL自制Flash读写保护算法系列,为武汉芯源CW32L011制作使能和解除算法,支持在线烧录和脱机烧录使用

说明:

很多IC厂家仅发布了内部Flash算法文件,并没有提供读写保护算法文件,也就是选项字节算法文件,需要我们制作。

实际上当前已经发布的TOOL版本,已经自制很多了,比如已经支持的兆易创新大部分型号,新唐的大部分型号等。但是依然有些厂家还没自制,所以陆续开始为这些厂家提供读写保护支持。

近期已经自制了STM32H7全系列,N32G003,N32G031,  N32G43x, STM32U5全系列和凌欧LKS32MC03X,复旦微FM33LE系列,华大电子的CIU32F003,CIU32D655系列,凌欧的LKS32MC45x,LKS32MC05x,LKS32MC08x,武汉芯源CW32L010提供Flash保护支持

这次为武汉芯源CW32L011系列提供支持

实现效果:

从2.32版本开始将正式带此支持,支持解除和使能。

实现代码和原理

通过H7-TOOL的LUA小程序就可以方便的实现保护解除和使能,不需要自制算法文件。

对应的代码如下,这个不需要用户去管,已经封装到TOOL里面了,这里给大家分享是方便大家了解:

-------------------------------------------------------
-- 文件名 : CW32L011_64K.lua
-- 版  本 : V1.0  2024-09-29
-- 说  明 :
-------------------------------------------------------

print("load \"CW32L011_64K.lua\" ok")

IncludeList = {
        "0:/H7-TOOL/Programmer/Device/WHXY/Lib/CW32L011_Lib.lua"
}

function config_cpu(void)
        CHIP_TYPE = "SWD"                --指定器件接口类型: "SWD", "SWIM", "SPI", "I2C", "UART"

        AlgoFile_FLASH = "0:/H7-TOOL/Programmer/Device/WHXY/CW32L011/FLM/FlashCW32L011.FLM"
        AlgoFile_EEPROM = ""
        AlgoFile_OTP   = ""
        AlgoFile_OPT   = ""
        AlgoFile_QSPI  = ""

        OB_PARAM_FILE = ""        --OB参数解析文件

        FLASH_ADDRESS = 0x00000000                --CPU内部FLASH起始地址
        FLASH_SIZE = 64 * 1024                        --覆盖FLM中的 Device Size

        --EEPROM_ADDRESS = 0                        --CPU内部EEPROM起始地址
        --EEPROM_SIZE = 0

        --OTP_ADDRESS        = 0x1FFF7800                --CPU内部OTP(1次可编程)起始地址
        --OTP_SIZE        = 0x210

        RAM_ADDRESS = 0x20000000                --CPU内部RAM起始地址
        RAM_SIZE = 4 * 1024

        --Flash算法文件加载内存地址和大小
        AlgoRamAddr = RAM_ADDRESS
        AlgoRamSize = RAM_SIZE

        MCU_ID = 0x0BC11477  --IDCODE

        UID_NONE = 0        --0表示有UID 1表示无UID
        UID_ADDR = 0x001007B0                   --UID地址,不同的CPU不同  0x001007B0UL
        UID_BYTES = 10

        ERASE_CHIP_TIME = 3000                --全片擦除时间ms(STM32F207解除读保护会执行全面擦除,等待时间大概15秒)

        VALUE_ERASED = 0xFF        --芯片擦除后缺省值,一般是FF, 00。ARM从FLM中取,不用这个值。

        OB_FILE_USED        = 0                --1表示使用文件方式烧录,0表示用字符串方式烧录,-1表示不支持OB区烧录

        --地址组中的FFFFFFFF表示原始数据中插入上个字节的反码 FFFFFFFE 表示原始数据中插入前2个字节的反码
        OB_ADDRESS     = "0x4000431C"

        OB_SECURE_OFF  = "50"        --SECURE_ENABLE = 0时,编程完毕后写入该值
        OB_SECURE_ON   = "51"        --SECURE_ENABLE = 1时,编程完毕后写入该值

        --判断读保护和写保护的条件(WRP = Write protection)
        OB_WRP_ADDRESS   = {0x4000431C}  --内存地址
        OB_WRP_MASK           = {0xFF}                --读出数据与此数相与
        OB_WRP_VALUE          = {0x50}                --相与后与此数比较,相等表示没有保护

        --额外的控制指令
        FLM_INIT_BEFOR_PROG = 1                --编程前需要重新执行一下Init
        FLM_INIT_BEFOR_VERIFY = 1        --FlM Verify前需要重新执行一下Init

        --SB_FLASH_ADDR = 0
        --FLM_STATIC_BASE = 0x20000194 + 0x34   --GLOAL VAR + 0X34
        --FLM_BUFFER_ADDR = 0x200022f0        这个选项其实可以废除
        --FLM_INIT_CLK = 0x03d09000

        --SB_FLASH_ADDR2   = 0x00001E00
        --FLM_STATIC_BASE2 = 0x20000570

        --DEBUG_AP = 0
        --DISABLE_BLOCK_ACCESS = 0
end

--用于PC软件, 设置缺省配置参数
function pc_default(void)
        TVCC_VOLT = 3.3                        --定义CPU供电电压TVCC

        VERIFY_MODE = 1                        --校验模式: 0:自动(FLM提供校验函数或读回) 1:读回  2:软件CRC32  3:STM32硬件CRC32

        REMOVE_RDP_POWEROFF = 1 --写完OB后需要断电
        POWEROFF_TIME1 = 0           --写完OB延迟时间ms
        POWEROFF_TIME2 = 100           --断电时间ms
        POWEROFF_TIME3 = 20           --上电后等待时间ms

        SWD_CLOCK_DELAY_0 = 0         --单路和多路烧录时的时钟延迟
        SWD_CLOCK_DELAY_INIT = SWD_CLOCK_DELAY_0 --初始化阶段的时钟延迟

        AUTO_REMOVE_PROTECT = 1 --自动解除读保护,-1表示不支持

        ISP_UNLOCK = 0                        --支持ISP串口解锁
        ISP_LOCK = 0                        --支持ISP串口加锁

        RESET_MODE = 0                        --复位模式 0:自动模式,  1:软件模式  2:硬件模式 3: UnderReset

        RESET_AFTER_PROG = 1    --编程结束后 0不复位  1复位 2断电重启 3断电

        ERASE_CHIP_MODE = 1                --0按扇区擦除 1擦除全片

        OB_CONFIG_ENABLE = 0        --启用OB配置旋钮

        --OB参数解析文件(和本文件同目录,无需全路径)
        --OB_PARAM_FILE = "ob.lua"

        CHECK_MCU_ID = 0                --缺省不启用IDCODE检查

        --供PC软件选择算法的列表 (算法文件名, 地址,大小,32bit控制字bit1表示禁止查空, 同时预留4个字段 )
        AlgoFile_ListA = {
                "AlgoFile_FLASH" , FLASH_ADDRESS, FLASH_SIZE,  0x00000000, 0, 0, 0, 0,
                --"AlgoFile_EE256B", 0x10000000,    0x0100,           0x00000002, 0, 0, 0, 0,                --EEPROM不支持加载算法查空
        }

        --将指定此地址范围内的文件单独分割出来
        --HEX_FILE_DIV = {
        --        0x90300000, 0x100000,                --起始地址, 大小
        --}

        NOTE_PC = ""  --在器件选择框下面显示重要提示内容

        --有如下行,将自动展示文件内容到LOG窗口
        --VIEW_HELP_FILE = "readme.txt"
end

--判断数据文件合法性
--flm 算法名,数据文件内容,写入地址
function pc_check_file(flm, data, addr)
        --return flm.." 加载的数据文件属于非法数据,可能导致芯片锁死"        --文件有效
        return "OK"
end

---------------------------结束-----------------------------------

通过TOOL的寄存器检测功能可以了解各种寄存器地址和状态信息,大大方便算法文件自制: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硬汉嵌入式」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Simon223/article/details/151250858

网友A:
武汉芯源CW32L011的算法支持对于我们项目来说非常关键,期待2.32版本的正式更新。

网友B:
H7-TOOL自制Flash读写保护算法很不错的需求

网友C(2025-10-09):
H7-TOOL自制Flash读写保护算法系列,为武汉芯源CW32L011制作使能和解除算法,支持在线烧录和脱机烧录使用

网友D:
H7-TOOL自制Flash读写保护算法很实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