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定时器6中断有什么特殊的吗?

楼主(2025-09-08):
我用STM32F407的定时器6和定时器7控制两个伺服电机。

可是用定时器6控制的电机转一会就不转了,而定时器7控制的电机一直转。
void TIM6_DAC_IRQ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TIM6_DAC_IRQn 0 */
        //xServo_Work();
        __HAL_TIM_CLEAR_IT(&htim6, TIM_IT_UPDATE);
        //HAL_TIM_IRQHandler(&htim6);

        xServo_Work();

        //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6);                        //我加的
  /* USER CODE END TIM6_DAC_IRQn 0 */
  /* USER CODE BEGIN TIM6_DAC_IRQn 1 */

  /* USER CODE END TIM6_DAC_IRQn 1 */
}
定时器6中断名有个DAC,是不是与别的定时器有什么不同啊?谢谢

网友A:
可能是由于 DAC 中断标志 未被清除,导致中断处理程序提前退出。

网友B:
检查 DAC 是否启用中断。

网友C:
不要注释 HAL_TIM_IRQHandler(&htim6),除非你完全手动处理中断。

网友D:
TIM6 中断标志可能未正确清除。

网友E:
timer6 和 DAC 两个外设共用一个中断号。
不管哪个发生中断,服务程序都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注释 HAL_TIM_IRQHandler(&htim6),除非你完全手动处理中断。

不注释也没用

网友F:
如果不需要 DAC,可以禁用它的中断,避免干扰。

网友G:
可能是 HAL 库的 HAL_TIM_IRQHandler() 被注释掉了,导致中断未正确处理。

网友H:
把xServo_Work(); 关掉,换成一个32位计数器

xch
可能是忙得屁滚尿流,所以过一会儿就宕机了

网友A:
TIM7 没有共享中断,所以它的中断处理更稳定。

网友I:
DAC 中断标志可能干扰 TIM6,即使你没有使用 DAC。

网友J:
TIM6_DAC_IRQHandler 需要同时处理 TIM6 和 DAC 中断。

网友K:
TIM6 中断优先级是否正确?

网友L:
检查 xServo_Work() 是否阻塞,如果 xServo_Work() 执行时间过长(如 HAL_Delay() 或 while 循环),可能会导致 TIM6 中断无法及时响应,最终看起来像是“停止”。

网友M:
检查TIM6初始化是否有误。

楼主:
你才屁滚尿流呢

网友N(2025-11-03):
如果DAC 中断标志,有可能干扰 TIM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