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240开发板的硬件连接检查完成后,如何进行软件配置?

楼主(2025-09-09):
NUC240开发板的硬件连接检查完成后,如何进行软件配置?

网友A(2025-10-17):
NUC240 开发板硬件连接检查后,软件配置步骤:安装 Nu-Link 驱动,打开 Keil MDK 或 IAR,选择对应芯片型号;导入板级支持包(BSP),配置时钟、GPIO 等外设参数;编写或加载测试程序,设置下载选项为 Nu-Link;编译生成 hex 文件,通过调试工具下载并运行,验证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B:
NUC240 开发板硬件连接检查后,软件配置步骤:安装新唐 Nu-Link 驱动,下载并安装 Keil 或 IAR 开发环境,添加 NUC240 芯片包。创建工程,配置时钟源、外设(如 UART、GPIO)初始化代码,设置下载选项为 Nu-Link。编译生成 hex 文件,通过调试器下载,运行后用串口工具等验证功能。

网友C:
NUC240 开发板硬件检查后,软件配置步骤:安装 Nu-Link 驱动,用 Keil 或 IAR 加载对应芯片包;新建工程选 NUC240 型号,配置时钟(外部晶振 / 内部 RC)、GPIO 等外设初始化代码;编写主程序,通过 Nu-Link 下载调试,用串口工具或示波器验证功能是否正常。

网友D:
NUC240 开发板硬件连接检查后,软件配置步骤:安装新唐 Nu-Link 驱动,用 Keil 或 IAR 创建项目,选择对应芯片型号;配置时钟(如外部晶振或内部 RC)、GPIO 等外设;编写初始化代码,含系统时钟、外设使能;通过 Nu-Link 连接开发板,编译下载程序,用调试工具验证配置是否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