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除了localtime_r函数,还有哪些函数可以进行UTC时间和本地时间的转换?

楼主(2025-09-24):
除了localtime_r函数,还有哪些函数可以进行UTC时间和本地时间的转换?

网友A:
除了localtime_r,常用的 UTC 与本地时间转换函数还有:gmtime/gmtime_r(本地时间转 UTC)、mktime(本地时间结构体转时间戳)、timegm(UTC 时间结构体转时间戳)、strftime(格式化转换后时间)。Windows 平台特有LocalFileTimeToFileTime等 API,C++11 后可使用std::chrono库相关函数。

网友B:
`mktime`函数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它可以将本地时间的`struct tm`结构体转换为UTC时间的秒数。

网友C:
`mktime`函数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它可以将本地时间转换为UTC时间。

网友D:
除 localtime_r 外,转换 UTC 与本地时间的函数有:localtime(非线程安全版)、gmtime_r(线程安全,UTC 转分解时间)、gmtime(非线程安全版)、mktime(本地分解时间转 UTC 时间戳)、strftime(格式化本地时间)、tzset(初始化时区变量辅助转换)。这些函数依赖系统时区设置,适用于不同场景下的时间转换需求。

网友E:
除 localtime_r 外,还有这些函数可进行 UTC 与本地时间转换:
gmtime/gmtime_r:将时间戳转为 UTC 时间(格林威治时间);
mktime:将本地时间结构体转为时间戳(隐含 考虑时区);
localtime:与 localtime_r 类似,返回静态结构体(线程不安全);
strftime:结合时间结构体格式化输出,可体现本地时区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