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NUC980系列芯片的内存规格是怎样的?

楼主(2025-09-25):
新唐NUC980系列芯片的内存规格是怎样的?

网友A:
NUC980系列芯片的内置DDR有64MB,128MB两种。如NUC980DF71YC是128MB,NUC980DF63YC是64MB。

网友B:
新唐 NUC980 系列芯片内存规格因型号略有差异,普遍内置 64KB SRAM,外部可扩展 DDR2 SDRAM,支持容量最高达 256MB,部分型号还支持 NAND Flash、SPI Flash 等存储介质扩展,内存接口设计满足嵌入式系统对程序运行及数据缓存的需求,适配多种物联网和工业控制场景。

网友C:
新唐 NUC980 系列芯片的内存规格丰富。其内置 DDR2 SDRAM,容量有 64MB、128MB 可选,运行频率高达 150MHz。此外,还支持 16KB 的片上 SRAM 以及 16.5KB 的 IBR(内部启动 ROM)。部分型号外部可扩展 DDR2 SDRAM,最高达 256MB,同时还支持 NAND Flash、SPI Flash 等存储介质扩展。

网友D(2025-11-03):
新唐 NUC980 系列芯片内存规格:内置 32KB I-Cache 和 32KB D-Cache,外部支持 DDR3L/DDR2,最大容量可达 2GB;集成 128KB SRAM,用于快速数据处理;支持 NAND Flash(最大 512GB)、SPI Flash 等存储扩展,满足物联网网关等场景的程序运行与数据存储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