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80系列芯片的GPIO引脚有多少个?

楼主(2025-09-26):
NUC980系列芯片的GPIO引脚有多少个?

网友A:
NUC980 系列芯片的 GPIO 引脚数量因具体型号略有差异,通常在 100-150 个左右。不同型号会根据功能配置有所调整,例如 NUC980DK61Y 等型号可提供多达 140 余个 GPIO 引脚,这些引脚可通过配置实现通用输入输出及多种复用功能,满足不同场景的外设连接需求。

网友B:
NUC980 系列芯片的 GPIO 引脚数量因具体型号而异。以常见型号为例,如 NUC980DK61Y,GPIO 引脚数量较多,通常在 100 个以上,不同封装(如 LQFP128)的型号引脚数有差异,部分引脚可复用为其他功能,

网友C:
NUC980 系列芯片的 GPIO 引脚数量因具体型号而异,以常见型号为例,如 NUC980DK61Y 等,其 GPIO 引脚总数通常在 100 个以上。这些引脚可通过功能复用寄存器配置为 GPIO 模式,分布在多个端口组(如 GPA~GPF 等),能满足多外设连接需求,具体数量需参考对应型号的数据手册。

网友D(2025-11-11):
NUC980 系列芯片的 GPIO 引脚数量因具体型号略有差异,以常见型号为例,如 NUC980DK61Y,其 GPIO 引脚总计达 176 个,分为多个端口(如 PA、PB、PC 等)。这些 GPIO 可灵活配置为通用输入输出或复用为其他功能(如 UART、SPI 等),满足不同场景的外设连接需求,具体数量可参考对应型号的数据手册。

网友E:
NUC980 系列芯片的 GPIO 引脚数量因具体型号而异,如 NUC980DK61Y 等型号,GPIO 引脚总数可达 100 个以上。这些引脚可通过寄存器配置复用为不同功能,兼顾通用输入输出与外设接口需求,适配多样化场景的扩展设计,具体数量需参考对应型号的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