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确定BLDC电机控制电路中电容的布局

楼主(2025-09-29):
如何确定BLDC电机控制电路中电容的布局

网友A:
BLDC 电机控制电路中,母线电容需靠近功率管桥臂,缩短与功率器件的连线,降低纹波干扰;驱动芯片的 VCC 滤波电容紧邻芯片引脚,减小寄生电感;bootstrap 电容靠近对应上下管栅极驱动端,确保快速充放电。整体需紧凑布局,与功率路径、控制信号路径分离,避免高频噪声耦合。

网友B:
BLDC 电机控制电路中,母线电解电容应靠近逆变器功率管,缩短大电流路径;高频陶瓷电容(如 104 瓷片)紧邻功率器件电源引脚,抑制开关噪声;Bootstrap 电容靠近驱动芯片,减少寄生电感;电容布局需避免与电机相线、控制信号线交叉,降低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