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Cortex-M内核的SysTick定时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5-09-21):
Cortex-M内核的SysTick定时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
Cortex-M 内核的 SysTick 定时器是 24 位递减计数器,由系统时钟或外部参考时钟驱动。当计数器减到 0 时,触发 SysTick 中断,并自动重载 LOAD 寄存器值重新计数。可通过配置 CTRL 寄存器使能计数器、选择时钟源及中断,常用于操作系统延时或任务调度。

网友A:
Cortex-M 内核的 SysTick 定时器是一个 24 位向下计数定时器,核心功能是提供统一的定时基准,方便操作系统实现任务调度或用户程序计时。
📌 工作原理
先向LOAD 寄存器写入计数初始值,再置位CTRL 寄存器使能定时器。
定时器从初始值开始向下计数,每过 1 个内核时钟周期减 1。
当计数到 0 时,会触发SysTick 中断(若使能中断),同时自动重装 LOAD 寄存器的值,开始新一轮计数。

网友B:
Cortex-M 内核的 SysTick 定时器是 24 位递减计数器,由内核提供,独立于外设。工作时,先加载初始值,启动后开始递减,到 0 时触发中断并重新加载,形成周期性定时。可配置时钟源(内核时钟或其 1/8),常用于系统延时、任务调度等,无需依赖外设定时器,增强移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