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LDO输出电容的容量大小对供电稳定性有何影响?

楼主(2025-09-21):
LDO输出电容的容量大小对供电稳定性有何影响?

网友A:
LDO 输出电容容量大小直接影响供电稳定性:容量不足时,无法快速补偿负载电流突变,易导致输出电压波动、纹波增大;容量合适时,能抑制电压纹波、稳定输出,应对瞬时负载变化;容量过大则可能延长 LDO 启动时间,甚至因充电电流过大触发保护,需按 LDO 手册推荐值选择,平衡稳定性与启动性能。

网友B:
LDO 输出电容容量影响供电稳定性:容量过小,难以抑制负载电流突变产生的电压波动,易导致输出纹波增大、电压跌落;容量过大,虽滤波和瞬态响应能力增强,但可能延长 LDO 启动时间,还可能因电容放电电流过大触发 LDO 过流保护,需结合 LDO 规格(如最小 / 最大容值要求)和负载需求选择适配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