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汇编代码在PendSV中断服务例程中的具体操作流程是怎样的?

楼主(2025-09-24):
汇编代码在PendSV中断服务例程中的具体操作流程是怎样的?

网友A:
PendSV 中断服务例程的汇编操作流程通常为:
保存当前任务寄存器(R0-R15)到任务栈;
更新当前任务栈指针到任务控制块;
从就绪队列获取下一个任务的栈指针;
从新任务栈恢复寄存器值;
执行 BX LR 退出中断,切换到新任务。
通过栈操作实现任务上下文完整切换,确保多任务平滑切换。

网友A:
PendSV 中断服务例程汇编操作流程:先保存当前寄存器状态(R0-R12、LR 等入栈),读取进程控制块获取新任务栈指针,从新栈恢复寄存器值,更新栈指针,最后通过 BX LR 指令切换到新任务,实现任务上下文无缝切换,确保多任务调度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