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除了全芯片擦除操作,还有其他方法可以重新下载加密后的M460系列芯片吗?

楼主(2025-09-26):
除了全芯片擦除操作,还有其他方法可以重新下载加密后的M460系列芯片吗?

网友A:
对于加密后的 M460 系列芯片,除全芯片擦除外,还可尝试通过特定调试器操作来重新下载。例如,可将 reset_b 信号不连接 Jlink 口,然后按住 reset,再用 Jlink 连接,有可能解除加密,之后即可重新下载程序。但此方法并非对所有情况都有效,具体还需参考芯片的数据手册和相关技术文档。

网友B:
对于加密后的新唐 M460 系列芯片,若未开启全芯片保护,可尝试通过 ICP(在线编程)接口,利用专用编程工具(如 Nu-Link)结合厂商提供的解密工具,在满足特定解密条件(如正确的密钥验证)后重新下载。但部分加密等级较高的型号,可能仅支持全芯片擦除后重编程,具体需参考芯片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