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详细说明一下NuML Toolkit的模型转换过程

楼主(2025-09-28):
详细说明一下NuML Toolkit的模型转换过程

网友A:
NuML Toolkit 模型转换分三步:先解析输入模型(如 TensorFlow、PyTorch),提取网络结构与参数;再转换为中间表示,统一层结构和算子;最后针对目标硬件优化,生成部署代码或模型文件,支持异构设备适配,确保精度与效率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