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评估NuML Toolkit在新唐AIMCU上的性能表现?

楼主(2025-09-30):
如何评估NuML Toolkit在新唐AIMCU上的性能表现?

网友A:
评估 NuML Toolkit 在新唐 AIMCU 上的性能可从三方面入手:一是模型部署效率,看模型转换耗时、生成代码大小及内存占用;二是推理性能,测试关键 AI 任务(如图像识别)的推理时延与准确率;三是资源利用率,监控 CPU 与 NPU 负载、功耗,对比理论算力(如 M55M1 的 0.5TOPS)与实际发挥,结合典型场景实测验证适配性。

网友B:
评估 NuML Toolkit 在新唐 AIMCU 上的性能,可通过基准测试工具衡量任务处理速度,如 MLPerf;利用性能剖析工具如 Perf 查找瓶颈;检测模型推理的准确率、召回率等指标;评估内存使用情况;还可收集用户反馈,了解易用性和实际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