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使用N76E003芯片进行无线充电系统的设计?

楼主(2025-09-29):
如何使用N76E003芯片进行无线充电系统的设计?

网友A:
使用 N76E003 设计无线充电系统,可让其作为控制核心:先通过 ADC 采集无线充电接收端的电压、电流信号,判断充电状态;再借助 PWM 输出控制无线充电发射端的功率调节模块,实现恒压 / 恒流充电;同时利用 UART 与上位机通信反馈数据,搭配过压过流保护逻辑,适配低功率场景(如小设备充电),需注意外围电源管理与信号抗干扰设计。

网友B:
用 N76E003 设计无线充电系统时,可通过 ADC 采集线圈电压 / 电流,监测充电状态;用 PWM 控制功率管调节输出能量;结合 I2C/SPI 连接通信模块实现协议交互;利用定时器精准控制开关频率,配合保护电路(过流、过压),通过软件算法实现稳定充电与安全保护。

网友C(2026-02-14):
使用 N76E003 设计无线充电系统,本质上是一个“高频逆变 + 数据通信 + 闭环控制”的系统工程。

网友D:
全桥逆变 + LC谐振 + 检测电路

网友E:
构建电磁感应能量传输框架

网友F:
N76E003 作为主控,负责逆变驱动、协议交互、闭环控制、FOD 与安全保护;接收端采用 Qi 标准模块,简化设计。

网友G:
接收线圈感应电动势经桥式整流电路转换为直流电,再通过LDO或降压IC输出稳定电压。

网友H:
N76E003 通过捕获中断引脚的脉冲宽度变化,来解码曼彻斯特编码的数据。

网友I:
采用低阻抗线圈和GaN功率器件,减少能量损耗。

网友J:
移植Qi标准通信协议

网友K:
虽然 N76E003 并不是专用的无线充电芯片,但通过合理的外部电路配合,它可以实现一个基于 WPC Qi 标准或私有协议的简易无线充电器。

网友L:
在电源输入端增加共模电感抑制高频噪声

网友M:
采用PID算法动态调整PWM占空比,维持恒压/恒流输出

网友N:
接收端通过改变负载向发射端发送数据,表现为发射端线圈电压幅度的微弱变化。

网友O:
采用H桥逆变电路将直流电转换为高频交流电,驱动发射线圈产生交变磁场。

网友P:
通过高频逆变、闭环控制与通信协议实现5W-15W 电磁感应式无线充电,适合 TWS、手环等小功率场景。

网友Q:
使用PWM调节功率管输出,能实时调整电机功率。

网友R:
设计时,要确保电路设计符合无线充电标准,比如Qi标准

网友S:
全桥逆变通过LC谐振增强输出,检测电路确保输出稳定。

网友T:
利用PWM信号调整功率管导通时间,从而改变输出功率大小。

网友U:
电磁感应能量传输是通过线圈间的磁场变化产生电流,实现能量传递。

网友V(2026-03-26):
N76E003 作主控,硬件搭全桥逆变、LC 谐振、电流 / 电压采样、NTC 测温与驱动电路。软件配置 PWM 输出 110-205kHz 驱动逆变,ADC 采样实现闭环功率控制,解码 ASK 通信,移植 Qi 协议,集成 FOD 与过压、过流、过温保护。

网友W(2026-02-08):
实现Qi V1.1/V1.2.4标准协议,包括系统初始化、功率传输、异物检测、结束传输等流程。

网友X:
适合作为无线充电系统的副边(接收端)主控(若做原边发射端,需搭配功率驱动 + 通信模块,N76E003 可完成控制逻辑)

网友Y:
N76E003 是 1T 8051 内核 8 位 MCU,最高 40MHz,18KB Flash/1KB SRAM,2.4V-5.5V 供电,关键外设完美匹配无线充电需求

网友Z:
利用负载调制技术,通过调整接收端等效阻抗向发射端反馈电压、电流需求,实现Qi协议通信。

网友AA:
根据ADC采样结果和协议反馈,通过PWM输出调整H桥逆变电路的占空比,实现输出功率在5W-15W范围内动态调节。
支持多功率模式切换,例如兼容iPhone的7.5W快充和标准5W充电。

网友AB:
采用全桥逆变电路驱动谐振线圈,通过N76E003的PWM模块调节占空比控制输出功率

网友AC:
发送端(TX):
N76E003 → 全桥驱动 → LC谐振 → 发射线圈
    ↑           ↑           ↑
   ADC采样    PWM控制   比较器保护
    ↓           ↓           ↓
电压电流检测 频率调谐  过流/过压保护

网友AD:
通过PWM输出控制功率管,实现输出功率动态调节。

网友AE:
N76E003 内置 12-bit ADC,需要实时采集谐振电路的电压和电流。

网友AF:
通过 MOS 管驱动芯片。

网友AG:
用定时器 2 捕获 ASK 信号,解调接收端的通信包,实现功率等级协商、充电状态反馈。

网友AH(2026-04-03):
通过PID算法实时调节PWM占空比,保持输出电压或电流稳定。

网友AI:
接收端调整负载传递信息,使发射端线圈电压轻微波动。

网友AJ:
设计无线充电电路,需遵守Qi等国际无线充电标准,确保兼容性和安全性。

网友AK:
合理PCB设计及性价比元件选择,有效降低BOM成本。

网友AL:
PID控制调整PWM,确保电压或电流稳如泰山。

网友AM:
N76E003 作为主控,负责无线充电协议解析、功率调控、保护:外接 TX/RX 线圈、驱动 MOS、采样电流电压;通过 I2C/SPI 连无线充电专用芯片(如 TP5100),实现异物检测、过压过流保护、恒功率输出;内置 ADC 采样、PWM 控占空比,适配 5W/10W 标准,完成发射端 / 接收端闭环控制。

网友AN:
发射端:N76E003主控、功率放大电路、发射线圈、整流滤波电路
接收端:接收线圈、整流滤波电路、稳压电路、充电管理

网友AO:
N76E003无线充电谐振线圈参数如何计算?

网友AP:
用这颗 8051 内核 MCU 实现 高频逆变驱动、Qi 通信解码、闭环功率控制、FOD 异物检测与保护,配合全桥逆变、LC 谐振、采样与解调电路,构成一套兼容 Qi 标准的 5W–15W 发射端方案。

网友AQ:
这是构建一个全桥逆变器,利用LC谐振电路提升输出波形,还需配备检测电路,以监控逆变器性能。

网友AR:
支持qi协议,涵盖系统启动、能量传输、异物识别及传输结束等步骤。

网友AS:
实现 高频逆变驱动、Qi 协议通信、闭环功率控制 与 安全保护。

网友AT:
新唐 N76E003(8051 内核)做 5W 无线充电 TX,按Qi 1.1/1.2.4 标准搭建SS/SP 谐振拓扑,核心流程如下:
核心硬件搭建
主控:N76E003 最小系统(2.4–5.5V 供电、40MHz 主频、SWD 调试)
功率拓扑:全桥逆变(低 Rdson MOSFET)+ LC 谐振匹配 + 发射线圈
采样与保护:多通道电流 / 电压采样(高精度运放)、NTC 温度传感、FOD 异物检测电路
通信:负载调制(ASK)发射,接收端解码曼彻斯特编码信号
关键软件逻辑
启动与谐振:低压上电后,通过 PWM 扫频追踪谐振频率,锁定最佳工作点。
闭环控制:用PID 算法调节 PWM 占空比,实现恒压 / 恒流输出。
通信交互:解码 Qi 协议指令,根据接收端需求动态调整功率。
安全保护:实时监测过压 / 过流 / 过温,触发保护立即关断输出并上传状态。
设计要点
功率回路尽量短,减小 EMI 与损耗;线圈对齐 PCB 中心,提升耦合效率。
方案兼容 Qi 标准接收器,充电效率约 80%。

网友AU:
采用 N76E003 做主控,按 Qi 标准搭建半桥 / 全桥逆变 + LC 谐振发射链路,用 PWM 驱动功率管,频率 110–205kHz。接收端负载调制 ASK 信号,由 N76E003 引脚捕捉脉宽解码。内置PID 闭环稳压稳流,叠加FOD 异物检测与过压、过流、过温多重保护。移植 Qi 协议栈完成握手协商,实现 5W 小功率安全充电,适合 TWS、手环等场景。

网友AV:
利用这款 1T 8051 单片机的 PWM、高速 ADC、捕获中断 资源,实现 高频逆变驱动、通信解码、闭环功率控制、FOD 异物检测 四大功能。

网友AB:
在PWM驱动端添加RC滤波电路,抑制高频噪声。
线圈周围铺设铜箔形成屏蔽层,减少辐射干扰。

网友AW:
将N76E003与高频功率电路适当隔离,减少干扰

网友AX:
发射端主控 + 全桥逆变 + LC 谐振 + Qi 通信 + 闭环控制 + 保护,适合 5W–10W 小功率应用(耳机、手环、手机底座等)

网友AY:
高频开关路径尽量缩短走线长度,避免交叉耦合;敏感模拟信号远离功率回路

网友AU:
N76E003 做 5W Qi 无线充电发射端:主控输出6 路 PWM驱动全桥逆变、LC 谐振(110-205kHz);12 位 ADC 采样线圈电压 / 电流,做FOD 异物检测、PID 恒功率闭环;捕获解码曼彻斯特通信,实现握手 / 功率调节;集成过压 / 过流 / 过温保护,适配 TWS、手环等小功率场景。

网友AZ:
了解电磁感应原理,选择合适的线圈和变压器,确保安全有效地进行能量传输。

网友BA:
N76E003单片机可通过外接无线充电模块,支持多设备同时充电。需配置相应协议,实现数据同步与控制。

网友Q:
合理选择PCB布局,优化元件布局可减少布线复杂度,选用高性价比元件可降低BOM成本。

网友BB:
N76E003 作为主控 + PWM+ADC:ADC 采样发射线圈电流 / 电压,监测异物、过流、温度;GPIO 控制驱动 MOS 管;PCA/PWM 生成固定频率(100–200kHz)驱动信号;通过电流变化判接收端存在,实现启停、稳压、保护;低成本 8051 满足小功率无线充电基本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