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单片机8051系列和Cortex-M0系列的引脚定义是否兼容?
新唐单片机8051系列和Cortex-M0系列的引脚定义是否兼容?

楼主(2025-09-15):
8051系列的单片机现在应用还广吗?

网友A:
新唐单片机 8051 系列和 Cortex-M0 系列的引脚定义部分兼容。新唐 M051 系列等基于 Cortex-M0 内核的单片机,其引脚布局和功能分配按照 8051 的引脚排列设计,可直接插入 8051 DIP40 封装的主板中,实现无缝替换。但 Cortex-M0 系列中其他部分型号的引脚定义与 8051 系列并不完全相同

网友B(2025-11-03):
新唐单片机 8051 系列和 Cortex-M0 系列的引脚定义不兼容。8051 系列引脚有其特定的功能分配,如 P0-P3 口、ALE、EA 等引脚有固定功能。而 Cortex-M0 系列引脚功能和排列根据其架构和外设需求设计,与 8051 系列差异较大,无法直接兼容。

网友C:
新唐单片机 8051 系列和 Cortex-M0 系列的引脚定义部分兼容。其中 Cortex-M0 系列中的 M0518LD2A3 等型号,为了便于替换 8051 单片机,采用了与 8051 DIP40 封装兼容的引脚布局,功能分配也相近,但其他非兼容型号的引脚定义则可能不同

网友D:
新唐单片机 Cortex-M0 系列中的部分型号与 8051 系列引脚定义兼容。如 NuMicro M051 系列中的 M0518LD2A3,可直接插入 8051 DIP40 封装的主板,其引脚布局和功能分配按 8051 设计,能实现无缝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