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内联函数和普通函数在性能上有哪些不同?
内联函数和普通函数在性能上有哪些不同?

楼主(2025-10-05):
内联函数在调用处被编译器嵌入代码,避免函数调用的栈开销(如参数压栈、跳转等),执行更快,但会增加代码体积;普通函数调用有固定开销,多次调用时性能损耗明显,但代码复用性好、体积小。内联适合简短高频调用场景,性能优势显著。

网友A:
内联函数不一定执行吧

网友B:
内联函数调用时会被编译器直接嵌入调用处,避免普通函数调用的栈帧创建、参数传递、跳转返回等开销,执行速度更快;但可能增加代码体积(代码膨胀)。普通函数有独立代码块,多次调用复用同一代码,内存占用更省,却因调用开销导致执行效率略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