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单片机IO模拟UART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单片机IO模拟UART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25-10-01):
其次,要注意波特率的设置,确保发送和接收端的波特率一致,以保证数据传输的准确性。

网友A:
单片机 IO 模拟 UART 需注意:1. 精准控制时序,确保波特率误差≤3%,可借助定时器中断实现;2. 处理中断优先级,避免数据冲突;3. 预留缓冲空间应对数据突发;4. 硬件上增加上拉电阻增强抗干扰;5. 软件实现奇偶校验与超时重发,适配多设备通信场景,平衡稳定性与资源占用。

网友B:
单片机 IO 模拟 UART 需注意:精准控制时序,确保波特率误差在允许范围(通常 < 3%);处理中断响应延迟,避免数据错位;设置合适 IO 口驱动能力,防信号畸变;考虑总线空闲状态与起始 / 停止位检测;多任务时需用定时器或 DMA 辅助,避免占用过多 CPU 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