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当AMS1117-3.3V稳压芯片的输出电压低于3.3V时,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当AMS1117-3.3V稳压芯片的输出电压低于3.3V时,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2025-09-28):
AMS1117-3.3V 输出电压低于 3.3V,可能是输入电压不足(需高于输出至少 1V)、输出电流超过最大负载(通常 1A)导致压降,也可能是外接电容不匹配、芯片散热不良过热保护,或芯片本身损坏。检查输入电压、负载电流及外围元件可排查原因。

网友A:
检查一下输入和输出端是否有短路现象

楼主:
AMS1117-3.3V 输出电压低于 3.3V,可能因输入电压不足(需≥4.5V,压差 < 1.2V 时稳压失效);输出负载过重(超过 1A 额定电流);散热不良导致芯片过热保护;芯片引脚虚焊或损坏;外围电容失效(输入 / 输出电容缺失或容值不足影响稳定性)。可逐一排查输入、负载、散热及元件状态。

网友B:
AMS1117 - 3.3V 稳压芯片输出电压低于 3.3V,可能是输入电压不足,未满足最小压差要求。也可能是负载电流过大,触发过热保护。还可能是输出电容的 ESR 或容值不匹配,或者芯片本身损坏、接地不良、PCB 布局不合理等原因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