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CIU32L071的5V兼容IO口的最大输入电流是多少?

楼主(2025-09-08):
CIU32L071的5V兼容IO口的最大输入电流是多少?

网友A:
根据CIU32L071的数据手册,5V兼容IO口的最大输入电流为10mA。

网友B:
建议查阅最新的产品规格书。

网友C(2025-10-09):
查阅CIU32L071的数据手册,5V兼容IO口的最大输入电流为5mA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查阅CIU32L071的数据手册,5V兼容IO口的最大输入电流为5mA

驱动电流应该20ma左右,输入电流5ma?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建议查阅最新的产品规格书。

5mA顶天了,一般单片机都这个标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5mA顶天了,一般单片机都这个标准

是的一般不会很大的

网友G:
这个值可能因具体型号和配置有所不同,建议查阅最新的产品规格书以获得准确信息。

网友A:
根据CIU32L071的数据手册,5V兼容IO口的最大输入电流是1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