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E0] GPIO可以做低功耗电源供电吗?

楼主(2025-09-08):
看论坛的帖子,有网友将GPIO输出高电平成功用来驱动OLED 12864显示屏。(高老师 @gaoyang9992006  的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3476232-1-1.html)想想从原理上讲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也以当前正在做活动的极海APM32E030系列为例,来聊聊GPIO供电。GPIO的结构图如下图所示:

从上面的结构框图可以看到,当配置为GPIO输出,并输出高电平时,供电电源由红色线所示拉出,用以驱动外部设备。

原理上讲的通,事实上如何呢?事实上肯定也是可以的,但风险也是蛮高的。

首先,整个电路环路由MCU内部经过。故对MCU的发热影响较大,持续大电流下的发热还是比较严重的。

其次,外部模块常为多器件组成,与单一的LED灯或者缓冲器芯片等的可靠性不可相比。当外部模块发生异常极易导致MCU失效,整个系统损坏,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相比较,也许只是损坏了串口模块,外部暂时获取不了日志信息而已。

最后,GPIO在负载的设计上与常规电源相比,过于简单。当负载出现容性、感性时,GPIO往往无法可靠处理,耐压性也较低,易导致MCU击穿损毁。

综上所述,建议外部模块连接到电源引脚,与GPIO相连还是在实验室里简单玩玩吧!
个人不成熟总结,仅供参考!

网友A:
还能这么应用啊!
不过,LED灯也是一种负载

网友B:
讲的非常好,讲明白了背后的原理。

网友B:
我那个帖子也确实是临时使用一下。所以确实可以用这个方法,另外芯片的手册都会提供IO的推挽输出电流能力,根据这个电流限制,只要在允许范围内的都是可以的。

网友C:
嘿嘿,一个GPIO引脚不行的,可以考虑使用2个,3个……

网友D:
楼主真是人才!
原理上貌似也没有错

网友E:
从原理上看,大电流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F:
内部也是通过MOS管把电源VCC和GND导通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