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如何避免CIU32L071外设配置不当导致的功耗异常?

楼主(2025-09-10):
如何避免CIU32L071外设配置不当导致的功耗异常?

网友A(2025-10-11):
你还能做哪些设置,一个单片机能干掉你多少功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还能做哪些设置,一个单片机能干掉你多少功耗?

对啊,我也是没明白这个题目是何意

网友C:
检查电源管理设置,确保在不需要时关闭外设。

网友C:
在设计时,考虑使用低功耗模式,比如睡眠模式,来减少功耗。